尺寸超小的PCB板大家都是找哪家做量产的?

楼主(2019-02-18):
最近需要做一款超小的PCB板子,尺寸4.5x6.6mm,板厚0.8mm,双面板,FR-4的基材。
咨询了包括立创在内的很多家PCB生产厂家,都表示不能做。最后某宝找了一家愿意给做样板,但是量产不做。
各位有合适的厂家可以推荐吗?不胜感激。

网友A:
你不要铣开,拼一起V割,大家都愿意做。
要铣开,找人做就比较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要铣开,拼一起V割,大家都愿意做。
要铣开,找人做就比较难了···· ...

关键拼板v割也没人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拼板v割也没人做

拼到10X10左右大小,去顺易捷,捷配,华强PCB,问问看,加钱应该是都给做的,要看你批量做多少?大概几个平方?如果就0.几,确实比较麻烦···不过大部分只要你愿意加钱还是给做的

网友:
面积太小了,是比较麻烦,好多厂家不愿意做。可以试试顺义捷,大面积镂空,少拼些试试

网友:
看看能不能做一个大板,回来自己切开

网友:
有切割机的画拼在一起回来自己割吧  没有就麻烦 小板子都不待见

网友B:
4.5mm  太小了。。, 就约一个SOP8窄体芯片那么点。      V割, 肯定不做,   除非你不V割,  留线, 回来自已想办分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mm  太小了。。, 就约一个SOP8窄体芯片那么点。      V割, 肯定不做,   除非你不V割,  留线, 回来 ...

应该不是这原因,而是0.8板厚不好做v割

网友:
关键是数量啊

网友:
大哥,我卖个创意:2元!
拼版,然后激光切割!

2元就买个彩票吧,中奖了一人一半。说话要算数的。

网友:
耳机板。    拼版留连接位,放夹具里上铣床。或12楼,但现在激光有很严重的碳化黑黑的残留

网友:
  这种没量,就拿回来,自己用剪刀,或者用,裁纸机喀嚓。。。上量的话和pcb厂定制“冲模”做即可

网友:
用小孔来分割。  只要把相邻两块PCB掰开就好了

网友:
钱到位,有量都不是问题,

网友:
找做电池板的板厂就会接,这种尺寸为常规尺寸

网友:
你可以看看我的 cdctl / cdpga 系列模組的效果,對方給拼好,有興趣我把供應商聯絡方式給你。
我的板子最薄 0.5mm、bga 盤中孔樹脂填孔、v 割、可量產,最小的一款尺寸和你的差不多……

https://github.com/dukelec/cdpga/tree/master/cdpga_h
https://github.com/dukelec/cdpga/blob/master/cdpga_b/readme_zh.md

网友:
0.8mm  量小的话,拼版不做VCUT 。只画线。自己拿剪刀就干了。或者用照相馆里切相片的铡刀就很方便。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耐心解答。现在板子刚刚设计完成,打板的时候很多厂家表示做不了,所以有些担心量产的问题。现在安心了,谢谢各位。

网友:
以前做的汽车雷达探头的板子,都是拼起来V割,关键是有量。

网友:
有量不,我可以做成PCBA给你的,当然你得提供料,也可我买,我买的话价稍高点。

网友:
我在JLC做了400块,50块钱,很小的

网友C:
0.8怎么V割!!!!!!!!!!!!

网友:
拼成大板板子周边留出5mm距离,生产完后后用雕刻机铣出来,0.5都能给你铣出来。

网友:
我在嘉立创做过10*6.9mm的,0.8厚度,拼板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0.8怎么V割!!!!!!!!!!!!

0.8可以V割
做过10多mm*10多mm的板,

网友:
为啥这么小,如果要上量还是想想办法把这个小板做到其他地方一起吧。

网友:
我们就在用啊,楼主找好了吗,我们用的宽度为4mm,长度为7mm,最后的效果是拼板的。

网友(2019-04-15):
捷多邦也可以做,前一阵子做了个3*260MM的灯板,拼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工艺有改进了,多小尺寸的PCB,多厚的板都可以加工,我司小尺寸PCB可以做到拼板,且四周光滑无毛刺, ...

很有意思,能把小电路板封装成元件模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司专业制做小尺寸PCB板,多小尺寸都可以批量生产,可为客户做到单PCS四周光滑无毛刺,联系人:许生 ...

公司名字是  价格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