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和有源的rfid最远距离分别能到多少?

楼主(2019-02-18):
是否有能获取信号强度的方案?  想用在养殖项目上。

网友A:
关注,无源的915MHZ能做到10米吧,马拉松统计应该就是用的无源标签

网友B:
以前同事用A7105搞过,2.4G,带强度,蓝牙也带强度,距离也就20M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无源的915MHZ能做到10米吧,马拉松统计应该就是用的无源标签

Indy2000  一个芯片几百,做成模块1000多。  据说可以到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同事用A7105搞过,2.4G,带强度,蓝牙也带强度,距离也就20M内

嗯, 最常见的NRF24L01,也很便宜,不到2元

楼主:
刚刚查到京东跑步鸡, 可能用的是lora 或NB-IoT, 作为终端, 这个就比较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