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PCB打样厂商(嘉立创表示做不了)。

楼主(2019-02-18):
已经几年没画过板,这几天用eagle画了一个4层板,历时2天,终于转成了gerber格式,嘉立创审核通过,本以为静候佳音即可,没想到刚才嘉立创来电话,说这个板子中间层有盲孔,他们做不了。。
有人可以推荐一个可以加工中间层带盲孔的打样厂家吗?还是我这个设计非主流,技术难度太高?
(我实在不想改版,元件密度大,已经是布的老眼昏花。。)

网友:
四层板做盲孔?几乎没有这样的设计

上6层还更便宜,性能更好

楼主:
请教二楼,如果4层板,孔只钻1-2层或者3-4层,2-3层中间没有盲孔,这种盲孔是不是就比较好做?

网友:
只要孔是一半的,都是盲埋孔,百度找厂家,价格3千左右

楼主:
板子尺寸大不了,双面贴件,只能明天奋起神力,施展乾坤大挪移挪移过孔位置,争取全部改成1-4层通孔了,感谢楼上各位指点。。

网友:
不怕,有钱,真的可以任性

盲孔的板子,打样价格几千块
贯孔的四层板,百多块就可以了,六层贯孔也就几百块

网友:
想想钻头,一定是通孔好打些。楼主可以看看pcb的制作流程就明白了。

网友:
你去兴森快捷看看,几千块估计可以打个样用盲孔的都是土豪啊

网友:
民用产品一般不用盲孔工艺,真的太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二楼,如果4层板,孔只钻1-2层或者3-4层,2-3层中间没有盲孔,这种盲孔是不是就比较好做? ...

四层板就没有2-3层盲孔的,四层板其实就是两个双面板做好线路再压合的,中间的芯料上不好做盲孔,盲埋孔比加层贵多了,之前一块六层板子想上埋孔,厂家直接说你宁可上八层也别上埋孔,价格不是多一丁点,翻倍都不止

楼主:
受教了,今天化了一上午,辗转腾挪,终于把所有二十多个盲孔全部改成通孔了,真下决心做也还好,计划一天,大半天完成了,再次感谢楼上各位热情指导。。。

网友:
6层板是最佳选择吧。

网友:
有钱任性的话,任意层互联也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