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TSPICE添加.mod类型的spicemodel怎么搞?谢谢。

楼主(2019-02-18):
1、.lib后缀的spicemodel,我会添加,在仿真原理图里面写成这样子.lib myLib\LMV3X.lib就添加上了。

2、.mod后缀的spicemodel文件,应该怎么添加进去呢?

网友A:
>>.mod后缀的spicemodel文件,应该怎么添加进去呢?

你看一看 spicemodel 文件是不是文本格式,有没有 .subckt 这一行。

如有 .subckt 这一行,就把文件 .mod 后缀改成 .sub 后缀,然后用 .inc 文件.sub  添加进去。

如没有,就用 .model spicemodel文件.mod 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后缀的spicemodel文件,应该怎么添加进去呢?

你看一看 spicemodel 文件是不是文本格式,有没有 .su ...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B:
如果确定是spice模型文件,那直接把后缀改成.lib就好,不管是不是子电路模型都可以。
最新的LTspice版本是基于spice3的,然后做了扩展增加了一些.命令,语法和spice2、pspice等还是有差异的,
但模型文件大部分还是可以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定是spice模型文件,那直接把后缀改成.lib就好,不管是不是子电路模型都可以。
最新的LTspice版本是 ...

是我从ST的网站上下的比较器的mod,我试试看。

网友C:
可以用的、可在做模型图符时加入、、、下图是替换到原先做的十倍放大电路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的、可在做模型图符时加入、、、下图是替换到原先做的十倍放大电路里

你这个做模型图的时候咋加入的?我咋没看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我从ST的网站上下的比较器的mod,我试试看。

比较器的话还得有个原理图符号才行。网表直接运行的话就不用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器的话还得有个原理图符号才行。网表直接运行的话就不用符号

原理图符号,我是直接用的那个LTSPICE里面的通用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