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5K6T6复位脚电压问题

楼主(2019-02-18):
做了3台仪表,用的STM8S105K6T6,复位脚外接了上拉电阻10K和下拉电容0.1uF。
遇到个奇怪问题:
有1台复位脚电压正常5V,其余2台复位脚为1.8V,MCU不工作。
去掉下拉电容,故障依旧,上拉电阻改为1K,故障依旧,最后只能短接上拉电阻MCU才能工作。
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故障?

网友:
你外部电路可能有用错的东西吧。

楼主:
复位脚去掉阻容后就只有下载插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