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游戏,辅助软件被限制,原理是什么?如何破?

楼主(2019-02-19):
家人在打一款国外游戏。
会用到辅助软件(正规合法途径推出的辅助软件)

但是游戏厂商更新后,会自动检测如果开着辅助软件,邮件将无法进行或开启。

不懂pc软件,麻烦高手指点下:
1、通常会通过检测那些信息来识别开着辅助软件
2、目前有没有成熟的手段可以绕开?  (可以支付费用)

========
备注
策略类游戏。
辅助软件仅仅提供游戏操作建议,人再进行操作。

==================================

那……我还有一个办法。不知道是否可行:

用两台电脑
主电脑运行游戏
副电脑运行辅助软件只是看,提示信息。

在主电脑使用主动或被动截屏,把图片发给副电脑

副电脑,再解析图片并识别游戏关键信息,再用辅助软件运行后提示“辅助信息”

网友A:
检测所有运行的进程,如果有辅助软件就关闭软件,解决方法是改用硬件辅助,USB模拟鼠标直接操作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所有运行的进程,如果有辅助软件就关闭软件,解决方法是改用硬件辅助,USB模拟鼠标直接操作游戏。 ...

是这样;你只要一开辅助软件,游戏就立即弹出对话框,提示正在使用辅助软件,游戏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所有运行的进程,如果有辅助软件就关闭软件,解决方法是改用硬件辅助,USB模拟鼠标直接操作游戏。 ...

如果是检测进程来识别 辅助软件

有没有办法把辅助软件再封装一层或者更改进程的名称(识别码),变成一个其他软件,骗过游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检测进程来识别 辅助软件

有没有办法把辅助软件再封装一层或者更改进程的名称(识别码),变成一 ...

理论上可行,其实就是hook系统的一些api,在加载程序时扫描程序特征码。程序真正运行起来之后它应该是无辙的。你试试用加壳工具给应用程序加个壳,测试一下是exe特征检测还是内存特征检测,后者没的破,前者随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行,其实就是hook系统的一些api,在加载程序时扫描程序特征码。程序真正运行起来之后它应该是无 ...

明白,个人感觉是内存的。

那……我还有一个办法。

用两台电脑
主电脑运行游戏
副电脑运行辅助软件只是看,提示信息。

在主电脑使用主动或被动截屏,把图片发给副电脑

副电脑,再解析图片并识别游戏关键信息,再用辅助软件运行后提示“辅助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行,其实就是hook系统的一些api,在加载程序时扫描程序特征码。程序真正运行起来之后它应该是无 ...

没用过加壳工具,辅助软件只有安装包,请问这个是否可以?

感谢

网友:
加壳估计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用过加壳工具,辅助软件只有安装包,请问这个是否可以?

感谢

截图——传送——识别  可以实现,问题是你是否有足够能力做这个图像识别部分,然后还要再导入到辅助软件

网友:
你那辅助软件应该是需要读取游戏文件或者内存的,,两台电脑的话不可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个人感觉是内存的。

那……我还有一个办法。

这还叫不懂PC软件啊, 这是高手啊!!

网友:
两台电脑?还不如用虚拟机

网友:
正规合法途径推出的辅助软件游戏软件怎么会提示要关游戏哈哈。截图的方法肯定不可行,你可以先把辅助软件改个名字看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有可能是行为检测,挂了某些钩子函数

网友:
你这不就是在研究怎么做外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个人感觉是内存的。

那……我还有一个办法。

类似双机直播,通过视频采集卡把实时屏幕图像采集到另一台电脑上

网友:
还是虚拟机好用,只要没有检测就行

网友:
只要是非官方的,都是非法。
简单的就是进程名过滤。不过我估计你这辅助软件可能有内存的操作。

网友D:
兄弟,为了玩游戏,你太拼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为了玩游戏,你太拼了吧!

说不定楼主还能靠这个吃饭呢。还记得上次坛里面那个抽电子烟转行做电子烟维修的吗

网友:
看来楼主要学的还很多;你的方法太慢了。
0.要会汇编
1.要会CE
2.要会逆向分析
3.要会封包
4.要会注入hook的编写(不要小看这个;多少大神在研究学习)
5.D3D绘制方框等

注:国内外挂90%是易语言写的;我个人认为没有C++或C写的好;主要处理防封那块

防封需要调试的;比如腾讯的TP保护;现在游戏都是加壳保护的。

网友:
与以前的魔兽的飞天,DM等外挂类似,初期读内存数据修改,后面截获网络封包修改发回,最后,人家游戏公司引入人工智能 行为分析,记得论坛有人用FPGA编硬件外挂最后也被封,准确率太高,非人类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截图——传送——识别  可以实现,问题是你是否有足够能力做这个图像识别部分,然后还要再导入到辅助软件 ...

如果是本机录屏也不行的,比如绝地求生会禁止使用非法调用录屏功能的软件
可行的方法是需通过视频接口传给另一台电脑(或本机),另一台电脑加采集卡采图像做处理
但这样成本太高,还不如传统的做外挂方式

网友:
虚拟机试试

网友E:
这不就是外挂吗  说的这么优雅

网友F:
竟把外挂说得如此清新脱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竟把外挂说得如此清新脱俗

好吧,新学的词。外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就是外挂吗  说的这么优雅

还有有区别的

1、不是开放外挂。外挂软件现成的。

2、是让外挂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