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220VAC转三相AC380V通过变频器+隔离变压器是否可行?

楼主(2019-02-19):
需要采用380V电源,手里有三个380-220的隔离变压器,是否可以在前端加个220V变频器然后后端按220-380接来实现?

网友A:
参考一下该贴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c5fab0f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该贴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69338&highlight=%E4%B8%89%E7%9B%B8 ...

非常感谢,之前大功率用过电机拖电机,本次300W,到时我直接测试下我说的这种方案

网友:
单相转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