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二手的服务器,看了R720XD和380P G8,请推荐!

楼主(2019-02-19):
Dell的R720XD 12个3.5盘,2个2.5盘  ,HP的DL380P Gen8 12个3.5盘,属于同一代的,配置也差不多。做文件服务器和简单的ERP服务,请兄弟们看一下哪个合适!价格是380P G8便宜近1200。

改错别字。

网友A:
正在用R720,感觉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用R720,感觉挺好的

看东西和DL380P G8差不多啊。另外问问兄弟们几个人的小公司ERP上什么?2BB有点不好上手!

网友B:
文件服务器和ERP  都是杀鸡用牛刀了,随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服务器和ERP  都是杀鸡用牛刀了,随便用。

关键是数据要可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数据要可靠啊

除了硬件,数据可靠更依靠备份和规范的运维

网友C:
你们文件这么多么?要12个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文件这么多么?要12个盘

文件做了强制集中,不能存本地硬盘。

网友D:
R720自带的RAID卡组RAID5时性能很差,需要换高端的卡,或者是用RAID1.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文件做了强制集中,不能存本地硬盘。

这么重要的数据还不上新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重要的数据还不上新服务器。

已经有一台在跑了,VM漂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做了强制集中,不能存本地硬盘。

无盘系统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R720自带的RAID卡组RAID5时性能很差,需要换高端的卡,或者是用RAID1.

高端Raid卡选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R720自带的RAID卡组RAID5时性能很差,需要换高端的卡,或者是用RAID1.

H710没试过H700还可以RAID6都还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