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P2102导致倒灌?芯片挂了?

楼主(2019-02-19):
新板,上电测试时发现3.3V VDD被拉高到4.2V左右,把USB线拔下就恢复正常。
CP2102是手册上的最后一种接法,CP2102的VBUS脚接USB座的VBUS,REGIN和VDD短接接板上的3.3V VDD, 这个配置应该没问题啊。。。
把VBUS连线划开,再试,3.3V VDD倒是恢复正常了,但是PC上找不到CP2102的串口了

现在在USB VBUS到CP2102 VBUS脚之间串了一个1N4148, 暂时解决了,目前未发现其他问题。

ps. 又查了一下手册, VBUS脚的检测阈值是Min 1.0V, Typ 1.8v, Max 2.9V, 看来应该用电阻分压到3.3V再接入VBUS脚, 比较保险。

网友A:
初次使用cp2102,请教,
1)如果外接USB5V电源,VBUS必须接上,如果REGIN也接上,那么其内部电路就会把REGIN的5V稳压成VDD3.3V作为输出,看有网上应用电路,这时VDD3.3V管脚是可以外接一个LED指示灯还是没有问题的,我不知道这个3.3V最大输出电流有多大,能不能直接给3.3V的开发板供电啊?
2)手册上说VDD是IN 和OUT 都可以,是不是说可以用开发版自带3.3V给cp2102供电,那么其外接的USB 5V的VBUS还是必须接上吧?,但是感觉REGIN不接也行吧,因为内部电源不用REGIN管脚提供降压成3.3V了,这样也可以工作吧?虽然手册上没有这个种接法。
3)VBUS脚的检测阈值是Min 1.0V, Typ 1.8v, Max 2.9V, 看来应该用电阻分压到3.3V再接入VBUS脚, 比较保险。你是说,VBUS接5V容易烧,接3.3V也能工作,是吧?虽然手册上是接入标准USB 5V。你提到第三种解法,我看了看,REGIN是接3V,但是其内部为何还显示5V IN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次使用cp2102,请教,
1)如果外接USB5V电源,VBUS必须接上,如果REGIN也接上,那么其内部电路就会把REGI ...

1. 手册上有,最大输出电流100mA. 你不放心的话就还是外接一个xc6206或者**1117之类。
2. 这就是第三种接法啊,VBUS接VBUS,REGIN和VDD短接接你的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