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2段不同的声音拼接在一起, 用什么工具?

楼主(2019-02-19):
本来想用 格式工厂, 发现裁剪是 格式工厂能做的, 拼凑不行。
请推荐。 简单的即可。
谢了。

网友A:
用这玩意吧,名字GoldWave

网友:
使用音频编辑软件就可以,基本上任何一下音频编辑软件都可以,这很简单的。像CoolEdit,GoldWave,Audacity等。

网友:
Adobe Audition啊,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玩意吧,名字GoldWave

感激  感激  感激

网友:
是播放完一段再一段吗,如果是这样,我是选择这两段然后用rar压缩选择存储,把后缀改成音频格式

网友:
GoldWave,复制,剪切 so easy

网友:
两个声音连在一起会不会有破音

网友:
果然看到了rar

网友B:
搭车问一下,哪个工具可以插入一段静音呢?想把一些材料改成可以跟读的音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一下,哪个工具可以插入一段静音呢?想把一些材料改成可以跟读的音频。 ...

GoldWave就可以

网友:
如果厌倦找破解,可考虑 audacity (开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GoldWave就可以

good,谢谢,回去玩一下。

网友D:
格式工厂也可以,中文,免费,简单。而且可以拼接视频

网友:
cooledit 不错,不过没新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格式工厂也可以,中文,免费,简单。而且可以拼接视频

格式工厂 是大的(长的)裁剪成  短的吧?

网友:
无所不能的ffmpeg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格式工厂 是大的(长的)裁剪成  短的吧?

能的
傻瓜式操作,不需要学习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的
傻瓜式操作,不需要学习哈

谢谢 在高级菜单的选项中找到了

网友:
Python或者matlab写个脚本估计更简单

网友:
命令行工具:sox 图形工具:adobe au

网友E:
系统自带录音机就能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系统自带录音机就能完成

刚打开 win10  step recorder, 没有, 你说的是win7???

网友:
CoolEdit  是什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