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编码器能精确定位吗?

楼主(2019-02-19):
想用直流电机+编码器替代步进电机进行控制吐纸条的长度。不知道是否可行,难度是否很大。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主要停止时也能定住。

网友:
可以的,速度控制好就行

网友:
难度不知道,但是这方案挺贵啊。估计配个减速箱还得。

网友: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步进电机就行吧

网友:
速度要求不高,用步进就可以了!比直流电机加编码器简单,精度比直流电机加编码器高!

网友:
直流电机选低转动惯量的,做动力的惯量太大

网友A:
能,很多打印机里面就是是直流电机+光栅
减速比比较大让电机刹车可以锁定,或者用蜗轮蜗杆传动,这个是自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很多打印机里面就是是直流电机+光栅
减速比比较大让电机刹车可以锁定,或者用蜗轮蜗杆传动,这个是自锁 ...

我艹,你这图片牛B了

网友:
很多彩打,控制喷头左右运动的电机,就是普通的直流电机配光栅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以前有个家伙(已被封ID)在卖这个驱动器,还把驱动器照片晒出来了,我就对着照片抄了个板

这种方案能 ...

链接呢。。。。

网友:
普通喷墨打印机,就是直流电机控制走纸啊,,,不过是有  纸头进出几次判断的。

网友:
精确定位跟直流电机 交流电机没关系

网友:
无刷直流电机 + 减速器,
直接数霍尔脉冲,也可以。
这个估计成本更低。

网友:
这个驱动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https://h5.m.taobao.com/awp/core/detail.htm?id=42464699989&abtest=20&rn=87afe3962100b8112ef18406d704948a&sid=1738b0ab324bce8956c795834117f375

网友D:
lz 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位置控制方案,肯定可行。关键是做好控制环路,即由内到外的力矩环、速度环、位置环的设计,还有相关电路和机械设计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h5.m.taobao.com/awp/core/detail.htm?id=42464699989&abtest=20&rn=87afe3962100b8112ef18406d704 ...

这个太贵了,不如伺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位置控制方案,肯定可行。关键是做好控制环路,即由内到外的力矩环、速度环、位置环的 ...

有参考资料吗?

网友:
这个简单,不要什么速度环电流环的,直接位置环就可以了,别想那么复杂。

网友:
楼主做插纸机的吧?楼上正解

网友:
用步进电机就行了

网友(2019-07-21):
要求不高的话,带减速头和编码器的普通直流电机就可以了,编码器精度也不需要很高,但要做好位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