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的pcb库编辑中,怎么只有top和bott层可以选择切换呢?求解

楼主(2019-02-19):
ad18的pcb库编辑中,怎么只有top和bott层可以选择切换呢?
还是哪里设置问题?求解

网友A:
在toplayer那几个字上 右键 编辑层  然后添加层,记得是这样的

网友B:
点一下 LS红色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一下 LS红色那里

点击LS红色那边,已经选择all layers,出现的只有top 和 bott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toplayer那几个字上 右键 编辑层  然后添加层,记得是这样的

在top和bott上右键,以前的版本会出现隐藏层,还有一个好像是 显示层的,用来吧隐藏的显示出来,这个ad18只有隐藏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