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哪位大师能帮我焊接几个BGA芯片,50个pad

楼主(2019-02-19):
板子还没去打,第一次画也不知道画的对不对。

图片上那样,就焊接几个样品就行。

修改原因:添加 坐标深圳

楼主:
咦,图片发重了

网友A:
pitch多少?板子有做绿油控制焊盘不?不闲麻烦的话可以寄上海来,像手机CPU这种1000pin的,0.4pitch的,差不多成功率90%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tch多少?板子有做绿油控制焊盘不?不闲麻烦的话可以寄上海来,像手机CPU这种1000pin的,0.4pitch的,差 ...

PAD直径0.25
0.05的阻焊层
你看可行吗

网友B:
这个 自己风枪吹一下得了

网友C:
开钢网,刷点锡膏,风枪吹下可以搞定的。不嫌麻烦的话可以拿过来我给你焊,坐标沙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自己风枪吹一下得了

吹过一个,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钢网,刷点锡膏,风枪吹下可以搞定的。不嫌麻烦的话可以拿过来我给你焊,坐标沙井 ...

自己试过,没成功,哈哈哈。还没打板。可以的话,真得麻烦你了。

网友D:
60Ghz的毫米波,我也做了电路板,自己手焊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Ghz的毫米波,我也做了电路板,自己手焊不上

我去,兄弟有调通吗?我也手焊不上

网友E:
这板有种仰望星空的感觉,这种小BGA的用风枪吹吹就好吧,开个小钢网,用锡珠,锡珠比锡浆成功率高。先吹一下,底面预热,然后再顶部加热,感觉成功率95以上吧。具体做法放狗搜 下很多。

网友:
自认为吹片从未失败的路过!!!!!!!!!!

网友:
可以有方便快捷的方法确认焊好的不?
我这边不需要钢网手工焊,焊过ov2640、nrf51822的bga封装
用低温焊锡、好的焊锡膏
左边深圳南山

网友F:
板子有种仰望星空的感觉

网友G:
不用这么麻烦,随便在路边找个修手机的就可以搞定,我之前弄过,80元弄好。

网友:
数量不多的话找个修手机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兄弟有调通吗?我也手焊不上

现在没有时间弄,我拿这个芯片主要是做研究,不是在做产品,等有空的时候再弄
如果你有资料的话,到时候共享一下与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60Ghz的毫米波,我也做了电路板,自己手焊不上

哇,60G,这么高频啊,这是做啥用啊,感觉是军事用途啊。

网友H:
是不是先植锡珠再焊,成功率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板有种仰望星空的感觉,这种小BGA的用风枪吹吹就好吧,开个小钢网,用锡珠,锡珠比锡浆成功率高。先吹一 ...

新的芯片,带锡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先植锡珠再焊,成功率高一点

这是新的芯片,带锡球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这么麻烦,随便在路边找个修手机的就可以搞定,我之前弄过,80元弄好。 ...

就几个,怕成功率太低,所以才找下有保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子有种仰望星空的感觉

过孔随便乱打的

楼主:
感谢各位,板子拿去打了,等到了再说

网友:
得用回流焊机焊接吧

网友:
看这个布局60G有难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几个,怕成功率太低,所以才找下有保证的

没问题的 他们修的手机上面的芯片引脚比这个还密集 早就轻车熟路了 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开钢网,刷点锡膏,风枪吹下可以搞定的。不嫌麻烦的话可以拿过来我给你焊,坐标沙井 ...

沙井?会植球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沙井?会植球不?

什么样的BGA,私聊吧

网友:
我以前直接拿去华强北找个有焊台的去焊,一个芯片收几十块

网友:
用电熨斗

网友:
找你们城市修主板的弄吧。如果你实在不放心直接用风枪吹,用修主板的BGA拆焊台吧,只要对齐,一般就ok了。

网友:
随便找个修手机电脑的

网友:
到华强北修主板的让他们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