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内核每天打印几次link down linkup,求教。

楼主(2019-02-19):
各位大侠,cycloneV soc,可以当作一个标准a9 arm,使用片内的mac(Linux驱动为stmmac),phy使用的kzs9031,做了差分线阻抗控制,我接100M交换机,每天Linux内核会打印几次Link is down,然后马上就打印Link is up。
有时候一天出几次,最多出20次左右吧。换过不同板子,换过交换机以及网线。Linux3.10,Linux4.9都有这个问题。驱动是Linux官方驱动。如果用千兆网,出现这个情况更加频繁。
请教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调试。

网友:
幸会,   这几天正好也遇到这个问题。  MT7621CPU 不过我的现在观察是接笔记本网卡和EPOn模块会出现link down, 接交换机不会出问题,搞了几天了,还没确定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我记得我的板子也是这样,不过只在开机启动瞬间,开机后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