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无感无刷,脉冲精准定位截图,大家评论下

楼主(2019-02-19):
去年下旬开始弄无刷电机控制,期间摸爬滚打,各种跌跌撞撞,现在终于把无感无刷弄的差不多。现在把启动时候的母线电流波形发给大家看看,无感无刷精准定位,下面是波形图。

利用的是电机的凸极效应

分享2篇无刷无感启动的文章,一起讨论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5528-1-1.html

根据这个论文做的

网友A:
赶兴趣,楼主能多分享一些细节原理么?

网友B:
凸极效应什么意思?

网友C:
在不能反转的场合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不能反转的场合可以用吗?

可以的,这个是精准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凸极效应什么意思?

百度查询,涉及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兴趣,楼主能多分享一些细节原理么?

可变电感发  凸极效应

网友D:
多分享些技术细节啊,比如如何实现的资料

网友E:
可喜可贺,恭喜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喜可贺,恭喜恭喜!

谢谢,  看你的东西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分享些技术细节啊,比如如何实现的资料

看我的更新,2个论文仔细看看

网友F:
恭喜,留个记号,有空拜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留个记号,有空拜读一下

这个资料不错的

网友G:
论文下载了,好好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论文下载了,好好研究一下。

有问题一起探讨

网友H:
用什么单片机做的,我用英飞凌的一直没搞出来

网友I:
不懂先收藏mark了~
以后肯定会遇到类似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什么单片机做的,我用英飞凌的一直没搞出来

和单片机没有任何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懂先收藏mark了~
以后肯定会遇到类似的应用~

哈哈,之前和你讨论过C#

楼主:
谢谢,下一步是FOC

网友J:
可以带载定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带载定位么?

可以,目前我做了改动,是0速定位

网友H:
引用 楼主:
和单片机没有任何关系的

是没关系,我想知道你用什么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可以,目前我做了改动,是0速定位

是指在很低的速度下定位么?可不可带额定负载快速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指在很低的速度下定位么?可不可带额定负载快速定位?

可以的,在0速下,600us就能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没关系,我想知道你用什么

M0内核  stm32  ,理论上所有单片机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M0内核  stm32  ,理论上所有单片机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好的。恭喜

楼主:
谢谢,其中走了很多弯路,顶着压力上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其中走了很多弯路,顶着压力上的

恭喜,自己摸索的情况下进度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J:
恭喜,自己摸索的情况下进度很快。

自己摸索精度很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什么单片机做的,我用英飞凌的一直没搞出来

跟用什么单片机没关系吧

网友:
高频注入?

网友:
霸气侧漏

网友K:
其实400us以内就可以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400us以内就可以定位

此话怎样,说出你的想法

网友H:
波形是用什么软件采集显示的?

网友:
好吧,我以为是PMSM,原来是BLDC。

楼主:
引用 网友H:
波形是用什么软件采集显示的?

我用的周立功示波器,所以用的周立功配套的示波器上位机软件

网友:
这个牛逼。我望而生畏。

网友L:
先用脉冲定位,在高频注入。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先用脉冲定位,在高频注入。

先用脉冲定位,在高频注入。   这个是,我目前是用6脉冲定位,前辈说的先脉冲定位在高频注入何解?

网友:
磁饱和凸极效应,就是相当于加很大电流让铁心达到磁饱和,转子在不同位置对铁心磁场影响不同,导致达到磁饱和的电流不同。

网友M:
厉害了,我一直用的集成驱动芯片,一直想做个分立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厉害了,我一直用的集成驱动芯片,一直想做个分立方案的

加油  你也可以的

网友N(2019-04-17):
挺厉害了,一直都用着芯片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N:
挺厉害了,一直都用着芯片控制。。

啥型号啊

楼主(2019-09-13):
引用 网友E:
可喜可贺,恭喜恭喜!

为什么无刷方波,脉冲定位时候,悬空相对母线地电压波形,有的电压是上升,有的下降,还有的是基本持平。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先用脉冲定位,在高频注入。

为什么无刷方波,脉冲定位时候,悬空相对母线地电压波形,有的电压是上升,有的下降,还有的是基本持平。

网友O(2022-06-13):
楼主按这个方案有做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按这个方案有做成功???

基本思想差不多  但是实现的方法不同  目前性能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思想差不多  但是实现的方法不同  目前性能很好

感觉没有看懂这个资料,做不出来。关键是NS极性总是判断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思想差不多  但是实现的方法不同  目前性能很好

还有没有更清晰一些的资料可以分享?

网友(2022-10-10):
楼主威武,我参照英飞凌的ap0101810 弄了好几天了还没有成功,看看您分享的资料。

网友P:
楼主你好,可以用用这个算法做无位置传感器的位置控制吗?电机是正反转的,两边都有机械限位,要求电机在限位之间来回反复运动,但不碰到机械限位,其实精度要求不高,但需要保证不会有累计误差,不然运行一段时间就会碰撞到限位,若可行,请联系我,我们这边有个项目需要用到,可以帮我们开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你好,可以用用这个算法做无位置传感器的位置控制吗?电机是正反转的,两边都有机械限位,要求电机在限 ...

可以的啊  我也在上海 怎么联系

网友:
楼主威武,英飞凌的可变电感定位,但是启动有概率失败, 可以+QQ请教么? 1276780312,感谢!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无刷方波,脉冲定位时候,悬空相对母线地电压波形,有的电压是上升,有的下降,还有的是基本持平。 ...

想知道这个,和定位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想知道这个,和定位有关系吗?

肯定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