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个套件成本四五元的24V转5V300mA的电路,谢谢

楼主(2019-02-19):
如题,电流最大250毫安,想要可靠性高一些,成本低了可靠性心里不踏实,成本高了承受不了,请推荐

网友:
XL 1509-5 做一个得了,,,

网友:
有mps1584的模块

楼主:
这两个芯片都是2安以上电流,电流太大了,电感也要跟着大,有没有300毫安的芯片?

网友:
用MP2451方案吧。

网友:
貌似MP2451是600ma 2M驱动,电感很小

网友:
某宝查  我用的不到3元 24进 5伏出

网友:
MP2451 用了很多了 没毛病 2块钱

网友:
https://item.szlcsc.com/90480.html

这个做。

网友:
7805 + 散热片。

网友:
我也收藏一下,备用。

网友:
SE8550 直接LDO

网友:
要综合考虑应用场景,效率要求,散热要求,输入电压状况,输出电压质量要求,余量等因素

网友:
34063这么成熟的方案不用吗?

网友:
不只为啥看成四五万元,然后百思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