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canf或者printf怎么表示unsigned short型数据?[已解决]

楼主(2019-02-20):
sscanf或者printf里面用%u对应是unsigned int型,我想表示unsigned short 网上资料说用%hu  但是这样写会报错,如图所示
请问,我想表示unsigned short但是应该怎么写呢?(不用强制转换)多谢
--------------------------
自问自答,应该是unsigned short  %hu,unsigned char 是%hhu

网友:
数值转换,与有无符号关系不大。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unsigned int i,j;
    char str[] = "-100 100";
    sscanf(str,"%u %u", &i, &j);
    printf("%d %d Hello, World!\n", i, j);
    return 0;
}

$gcc -o main *.c
$main
-100 100 Hello, World!

类型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