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两个引脚1个是DIO一个是CLK问一下是什么协议

楼主(2019-02-20):
小弟现在要测一下这个接口的协议,但是有点迷茫,不知道按照什么协议来,初步分析是PS2协议,
但是发现:数据口对不上时钟信号,PS2协议的时钟信号正好能把数据口包住,但是现在这个看来时钟信号对不上。
所以,貌似不是PS2协议。
谢谢大家!

网友:
有些SPI 就是这么接的

网友:
两线串口

楼主:
顶一下  各位大神来看看

网友A:
这个只有这两根线吗 ,比较奇怪,不管两线的SPI 还是PS2还是I2C这些常用协议都是靠clk的边沿触发的,第一组明显是9bit的clk时钟,但是数据位在没CLK情况下还在变。。。

网友B:
我记得我的51单片机的仿真口,就是这么标的,貌似用的是串口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有这两根线吗 ,比较奇怪,不管两线的SPI 还是PS2还是I2C这些常用协议都是靠clk的边沿触发的,第一组 ...

是啊,比较奇怪,就是    数据不完全依赖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我的51单片机的仿真口,就是这么标的,貌似用的是串口协议。

您说的是ISP下载协议吗?我去看看,谢谢提醒

网友:
想破别人的东西

网友C:
SWD调试口或者SPI串口,SPI貌似可以用双向数据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WD调试口或者SPI串口,SPI貌似可以用双向数据口的

嗯,我也看到过SPI  MISO MOSI 接一起的

网友:
IIC有没有可能

网友D:
猜测,dio是swdio简写,clk是swclk简写,swd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猜测,dio是swdio简写,clk是swclk简写,swd协议。

好的,我加个SWD解析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