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塘arm nuc972 windows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2019-02-20):
目标:
在windows下面通过eclipse + cdt + 交叉编译器(windows下面使用的)+ gdb来调试arm-linux主板,这个思路经过前辈们的证明是没有问题的。

现状:
我目前在windows下搭建了这样一个开发环境,在开发板上经过不懈的努力移植了dropbear,sftp,gdbserver;可以在linux环境下编译生成文件,并在
nuc972上面运行。

遇到的问题:
nuc972官方提供的交叉编译工具为arm-nuvoton-linux-uclibceabi,这里是uclibc的和普通的arm-linux-eabi还有区别,我用arm-linux-eabi编译生产
的目标文件无法在nuc972上面执行

希望得到的帮助:
我也看过网上说重新自己生产交叉编译工具,一是我还没有做过,二是按照我的想法生成的工具也是linux环境下的,所以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在
windows下面的arm-linux-uclibceabi的交叉编译器,谢谢大家!

网友A:
装个虚拟机不挺好吗,非得折腾

网友B:
更换编译器,重新制作根文件系统,可使用arm-none-linux-gnueabi-gcc编译器,有windows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虚拟机不挺好吗,非得折腾

虚拟机已装,只是觉得每次点开虚拟机后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编译器,重新制作根文件系统,可使用arm-none-linux-gnueabi-gcc编译器,有windows版本 ...

看来只有这个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个虚拟机不挺好吗,非得折腾

虚拟机感觉图形界面总是有点卡顿~纯终端的操作感觉又不够快速.......

网友C:
我用的是三楼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三楼的办法

嘿嘿! 我也来试试,就怕移植后不稳定。还在摸索中

网友D:
linux应用程序用eclipse  + gcc + gdb来调试arm-linux主板,m3、m4也是eclipse+gcc+jlink,开发环境统一为eclipse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 我也来试试,就怕移植后不稳定。还在摸索中

没关系啊,你编译成bin文件,放到972上跑的。

网友:
楼主不要折腾了,windows下做arm的开发必然是个死路。arm开发离不开linux环境,折腾windows毫无意义

网友E:
做什么事情用什么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什么事情用什么工具

环境搭建好了之后,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啊,主要是方便,因为是新手,对linux的makefile规则和gdb又不熟悉,所以直接用eclipse完事。

网友(2019-07-24):
直接 win10 wsl + vscode 是不是 爽歪歪

网友:
引用 网友D:
linux应用程序用eclipse  + gcc + gdb来调试arm-linux主板,m3、m4也是eclipse+gcc+jlink,开发环境统一为ec ...

M3,M4也可以这样玩,可以的啊。。得空的时候,不晓得能否帮忙出个小小指导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境搭建好了之后,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啊,主要是方便,因为是新手,对linux的makefile规则和gdb又不熟悉, ...

WINDOWS 下装虚拟机运行linux; LINUX下用eclipse,我这样搞了很多年了;

工具链用大家都用的,这样问题更加少

网友:
windows10下面的linux子系统很不错

网友:
gcc-linaro-5.3-2016.02-i686-mingw32_arm-linux-gnueabihf 安装后编译出来的应用需很大。18K(虚拟机下linux下编译的)变950K?

网友F(2019-08-31):
win10 wsl  和VSCODE 可以单步断点调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n10 wsl  和VSCODE 可以单步断点调试吗

这个我没有用过,不好评论。ECLIPSE下面是可以的。

网友:
高手很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