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无刷电机方波带载驱动问题

楼主(2019-02-20):
最近在做无刷电机无感方波驱动,供电环境21.6V,电机功率100W,采用无感方波驱动。电机空载轻载可顺畅启动运行,慢慢加负载后电机会运转不正常,检测了反电动势波形,发现空载轻载时波形规律,可正常分辨比较电压,重载时波形杂乱,比较器经常误触发,这个我们应该从哪些地方改善?

网友A:
没加滤波?
或者是ADC与PWM同步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加滤波?
或者是ADC与PWM同步采样?

过零检测电路那里100nF电容没加,是用MCU的内部比较器触发,重载波形会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过零检测电路那里100nF电容没加,是用MCU的内部比较器触发,重载波形会乱

电容还是有必要加的,转速高的话容值可以减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还是有必要加的,转速高的话容值可以减小一些。

我们看了这份资料,有加上去,但是高负载时候还是检测回来的中点电压和电机相反电动势电压波形畸变严重。

网友B:
不要加那3个电容.
用软件处理过零点检测时机.这样可以得好很好的转速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加那3个电容.
用软件处理过零点检测时机.这样可以得好很好的转速兼容.

我们的程序空载时候电机转起来平顺稳定没有噪音,大扭矩输出就会卡顿,这个也是可以用软件处理吗?

网友B:
在扭矩时, 电流很大.  PWM引起的干扰变得非常严重. 要避开PWM-ON或者PWM-OFF时检测过零点
反电动势过零点,也是有规律或者顺序的. 利用这个顺序,可以做一些纠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扭矩时, 电流很大.  PWM引起的干扰变得非常严重. 要避开PWM-ON或者PWM-OFF时检测过零点
反电动势过零点, ...

我现在的做法是在换相的时候,即mos管状态变化的时候,delay一个和速度相关的延时,之后再开启过零检测事件,现在情况好转,不过电机带载噪音依然比较大

网友C:
PWM同步采样,处理好信号和大电流地的LAYOUT问题,500W以内的,大扭力启动,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同步采样,处理好信号和大电流地的LAYOUT问题,500W以内的,大扭力启动,应该没问题。 ...

PWM同步采样是指?过零比较电路的地需要怎么处理吗?我现在的地是有分割的,按照单点接地来做。

网友B:
PWM同步, 就是不让在PWM-ON或者OFF时检测过零点.
多找找资料,能搞定的.
无感程序,写程序很容易,难的就是这些杂七杂八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同步, 就是不让在PWM-ON或者OFF时检测过零点.
多找找资料,能搞定的.
无感程序,写程序很容易,难的就是这 ...

PWM ON/ PWM OFF是指上桥臂的开启和关闭吗?还是指PWM一个周期的高低?

网友:
一个定时器的三个通道产生3路PWM驱动电机,另一个通道开中断,在中断里判断换向。这样可以设置在PWM周期内任意时刻进中断,一般占空比低时在PWM-OFF内检测,高占空比时在PWM-ON内检测。

网友:
另外同步检测不需要电容,或者只需要很小容量的,100nF在高速时产生的相移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