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3V~5V的PWM控制负高压的通断

楼主(2019-02-20):
需求大致如图所示,高压电源产生-800V的电压,现在需要通过3K左右的PWM控制负高压通断,在圆形极板上产生负电场,达到控制电子束的目的。
MOS做控制,需要一个可靠的电路,请各位高手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极板产生的电场用来衰减电子束的吗?

网友:
没有电流要求么?

网友A:
看看 photomos 行不行

网友B:
用高压MOS管做成半桥,高压DCDC+高压光耦(推挽输出)驱动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高压MOS管做成半桥,高压DCDC+高压光耦(推挽输出)驱动MOS管。

只需要解决红框的控制部分,能再详细说下么?

网友C:
说下这个开关电流需要多大?
还有高压电源的地  跟 3.3V/5V  是否是共地的?
我觉得控制信号与高压系统应该是隔离的,那是否我断高压的地线是否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 photomos 行不行

PHOTO MOS  到不了3KHZ , 这种光MOS  上升时间普遍在几个mS

网友C:
稍微仿真了下,貌似可行,前提是3.3/5V控制信号与-800V电源不共地才能这么玩,
唯一的问题是,需要做一个隔离电源, 5V 转12V 的隔离DCDC, 次级12V 的地接高压电源的-800V,
这个12V电源相当于浮地。
12V 驱动波形有点失真, 800V 方波不是很对称。
我用的是普通光耦,3KHZ 有一点变形,应该可以用6脚的高速光耦,光耦的上拉电阻取小点,驱动波形会好些。
MOS管需要选1000V的 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下这个开关电流需要多大?
还有高压电源的地  跟 3.3V/5V  是否是共地的?
我觉得控制信号与高压系统应该 ...

是的,可以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下这个开关电流需要多大?
还有高压电源的地  跟 3.3V/5V  是否是共地的?
我觉得控制信号与高压系统应该 ...

其实只是控制圆形电极的通断,理论上是不消耗电流的,可以共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需要解决红框的控制部分,能再详细说下么?

即然电流小,相当于容性负载,那就好办了,看下面这个图,某调Q电源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即然电流小,相当于容性负载,那就好办了,看下面这个图,某调Q电源的结构:

小磁环有推荐的型号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磁环有推荐的型号么?

外径和小姆指差不多,可能就和节能灯里的电子镇流器差不多。
或者多买几种试一试,自己用导线绕个四五圈就行。

网友D:
隔离12V辅助电源+TLP250+N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稍微仿真了下,貌似可行,前提是3.3/5V控制信号与-800V电源不共地才能这么玩,
唯一的问题是,需要做一个隔 ...

貌似不太符合设计目的,MOS源端接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隔离12V辅助电源+TLP250+NMOS管

能否画下具体回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不太符合设计目的,MOS源端接地么?

你 800V  跟  逻辑信号共地 都不怕被电?
按我的理解是应该隔离控制的 ,2边不供地。
NMOS  S极接地, 接的是光耦次级的浮地,也就是-800V 。
所以说需要一个隔离电源生成12V.

网友:
我说一个野路子吧,不专业,仅供参考。
也许你可以用用一个古老的电子管来干这件事情,电子管最适合干高压的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画下具体回路图?

很简单的,描述一下吧:
NMOS的S极接-800,D极接环,G极接TLP250输出,250电源端接隔离12V电源,负极接S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