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HardFault分析软件,,完善版

楼主(2019-02-20):
之前在论坛分享过一个软件:分享一个HardFault分析软件,,初始版本

最近使用完善了下,重新分享一下 ,,主要完善内容有:
1、添加HardFault原因寄存器解析
2、不再依赖.map文件,,只需指定反汇编文件即可
3、添加对GCC反汇编文件的支持,,当前支持Keil MDK和GCC两种反汇编文件,,以后会添加IAR格式支持
4、可指定分析哪个栈,,以及要分析栈的大小
5、将对反汇编文件的分析结果打印出来,,显示函数间的调用关系

执行效果:

函数调用关系:

源代码:https://github.com/XIVN1987/JHFView

打包后的exe文件:

网友:
HardFault分析软件,  顶你!

网友:
HardFault 是个技术活,顶

网友A:
用M0的死心吧,这种方法对M0没用的

网友:
多谢楼主,这个好用的话,可以省很多时间。

网友B:
那个AXF文件好像是C和汇编一起看的,   用那个文件解析是不是更能精准显示在哪一行出问题更直观。

网友:
我时不时会被Hardfault骚扰一下。等你的IAR版本。

网友C:
必须赞一下,楼主,你的Jlink的DLL文件里面函数是怎么知道的,比较好奇.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很有用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0的死心吧,这种方法对M0没用的

只是没有故障原因寄存器而已,,call stack还是可以分析出来的

网友:
这个比较实用,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AXF文件好像是C和汇编一起看的,   用那个文件解析是不是更能精准显示在哪一行出问题更直观。 ...

我也是想用elf文件分析的,毕竟反汇编文件每个编译器格式都不一样,,而elf是标准格式,,不过没找到elf文件解析出函数调用关系的方法,所以只能用反汇编文件了
现在这个也能找出出问题的所在行,,把打印出来的指令地址在反汇编文件里对照一下就知道对应c代码的哪一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赞一下,楼主,你的Jlink的DLL文件里面函数是怎么知道的,比较好奇.

Google搜索Python jlink,,github上有很多现成的库可以参考,,功能最强大库的可能是pylink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没有故障原因寄存器而已,,call stack还是可以分析出来的

不知道能否定位具体位置?如果只是找出函数,我一般直接在hardfault设个断点看call stack。
其实hardfault的原因就那么几种,多注意一下就很少发生hardfault的情况了。
我曾遇到过的hardfault的原因大概有下面一些:
1,除数为0
2,操作内存/数组越界
3,堆栈溢出
4,操作非法地址/未定义的地址/没有外设的地址
5,地址没有按4字节对齐写flash

网友:
这个非常非常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能否定位具体位置?如果只是找出函数,我一般直接在hardfault设个断点看call stack。
其实hardfaul ...

这个总结非常非常的好

网友:
如果是用elf就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想用elf文件分析的,毕竟反汇编文件每个编译器格式都不一样,,而elf是标准格式,,不过没找到elf ...

不同工具下生成反汇编怎么弄得。
调用关系是不是将栈递归查几层,每层指出行数就行。

网友:
这个可以,谢谢分享

网友:
上次下载了还没用起来,又更新了,看来我很久没HardFault了~[偷笑]

网友:
HardFault分析软件 支持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能否定位具体位置?如果只是找出函数,我一般直接在hardfault设个断点看call stack。
其实hardfaul ...

可以定位具体位置,,比如顶楼的例子,故障发生的指令地址是0x20C,,在反汇编文件中找一下这个指令地址对应的源码行就可以了

网友:
大神作品,mark一下。

网友:
新版本的IAR已经内嵌了HardFault分析软件,但显示的内容可能没楼主做的那么详细。

网友:
看起来好像有些用啊。

网友:
这个要支持,偶尔会碰到,有了调试神器就不用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工具下生成反汇编怎么弄得。
调用关系是不是将栈递归查几层,每层指出行数就行。

Keil MDK:fromelf --text -a -c -o "$L@L.dis" "#L"

GCC:使用“objdump -d”命令,比如:
$(BUILD)/micropython.elf: $(OBJ)
        $(ECHO) "LINK $@"
        $(Q)$(CC) -o $@ $(LDFLAGS) $(OBJ) $(LIBS)
        $(CROSS_COMPILE)objdump -d $@ > $(BUILD)/micropython.elf.dis
        $(Q)$(SIZE) $@

网友:
巨牛无比,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相当深入了

网友:
不是一般的厉害

网友:
我现在刚好有个问题,从loader跳转到app,发生了default isr错误。有时好用,不知道能不能分析出来

网友:
牛逼了,佩服,点赞,收藏

网友:
收藏了,感谢分享。遇到hardfault几次,就蒙了。

网友:
mark一下:HardFault分析软件完善版

网友:
留名先,等会再看

网友:
有时候我会加个return,打断点来定位,return不了的就得看call stack

网友:
这个用处大,大神牛啊,谢谢分享。

网友D:
请教楼主,eclipse怎么设置?反汇编文件是不是要装所谓的反编译工具,不过我看反编译和反汇编不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eclipse怎么设置?反汇编文件是不是要装所谓的反编译工具,不过我看反编译和反汇编不一回事 ...

GCC编译器的话,可以用“objdump -d”生成反汇编

当前支持Keil MDK和GCC的反汇编格式,,

网友(2020-12-01):
解压失败,麻烦看看?谢谢

网友:
可以使用了,谢谢。下载后重命名1,2反了

网友(2021-04-29):
这个的确非常棒的功能,非常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