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电流值100mA,封装SOD123的恒流二极管,谢谢

楼主(2019-02-20):
有没有熟悉恒流二级管的朋友,麻烦推荐电流值100mA,封装SOD123的恒流二极管。嘉立创有ON的恒流二极管,不过最大电流只有30mA。谢谢

网友:
恒流二极管 标记一下。

网友:
恒流二极管,日本石冢Semitec吧,但貌似一般电流都很小。

100mA的话用这个方案是否合理?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把多个恒流二极管并联使用

网友:
同一电流值的CRD并联使用,得到倍流的效果。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横流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横流二极管

同样也是第一次听说,活到老学到老啊

网友:
也是第一次听说恒流二极管,学习了

网友(2019-11-11):
将多个同型号的CRD并联
就可以得到大电流。

网友B:
虽然知道这东西,但一直以为只是理论器件,实际没人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虽然知道这东西,但一直以为只是理论器件,实际没人用的

有人用啊,前置放大器,三极管对管组成差分放大

网友:
恒流二极管更多的出现在教科书里,实际应用特性不甚理想,十几年没摸过了

网友:
SOD123, 恒流100mA, 就是在上面有5V的压差,功耗就已经是0.5W了

网友:
这么大电流的真没用过,,1mA 2mA的用过,,这东西不便宜,几块钱一个

网友:
ldo加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人用啊,前置放大器,三极管对管组成差分放大

搜了几个,貌似大多的应用场合是驱动 LED ,,,

网友:
恒流二极管其实就是短路G, S的JFET吧...
还不如用运放+晶体管自己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