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一个关于单片机采集0.5mA~20mA的电流采集电路

楼主(2019-02-21):
各位网友大家好,最近遇到一个项目需要将0.5mA~20mA成线性转换成电压信号后输入到单片机进行AD采样,下图是我参照之前网友设计画的电路,有更好的方法或者需要改进的地方希望能跟大家能够多多交流。

楼主:
不好意思,上图有个错误,输出电压应为0.05V~2.0V。

网友:
电路结构没问题,注意运放的选择,特别是单电源要选择 输入输出是 R2R的运放

网友:
即然用了ADC,为什么不直接RC滤后进ADC呢,运放的Vos会带来偏差。

网友:
单片机是什么单片机?有没有独立基准电压输入?没的话,甚至连内部基准也没得话,用系统3.3V跳动比较明显的。

网友A:
用100R的采样电阻对电流流过的电路没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00R的采样电阻对电流流过的电路没影响吗?

必须没有影响!
100欧是最常用的值了
很多做的很烂的4-20mA输出电路,自身恒流能力根本就不好,而是直接对100欧负载来标定的。你用个接近0负载电阻的高级电路来采集它反而可能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