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能买到成熟可靠的0.75~1.5kW的伺服驱动器整体方案

楼主(2019-02-21):
想把产品驱动一体化,自己驱动器做不了;所想想到市场上买一个成熟可靠的驱动器方案;然后把驱动器定制化,把自己的主控盒和驱动器整合,一方面能够降低成本,另一方面能够简化客户的接线,是产品更具有竞争力;
驱动器的范围是0.75~1.5kW

网友A:
成熟可靠方案估计不会便宜的,准备多少预算?

网友:
台湾叫台达 国内叫中达 好像是同一个公司

价格不便宜

网友B:
兄弟是做哪个行业的哦?这个量很大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熟可靠方案估计不会便宜的,准备多少预算?

有没有参考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是做哪个行业的哦?这个量很大才划算。

一年几K的量

网友:
成熟可靠的方案 一般不会卖的。会卖给你的一般是可用的方案,但不一定成熟可靠。
你想想,都已经是成熟可靠方案了,他肯定是在市场上卖出去一定量了。既然有市场了,干嘛还卖方案呢,自己完全可以赚钱的。

网友:
我倒是觉得, 到不一定非要把人家全套方案买过来, 可以考虑一起合作的, 只要大家都有钱赚就行。

网友:
我有,看你愿意出多少价钱了

楼主:
我看了一下淘宝的750W 的80外径的电机+驱动器  800元一套,好低的价格 怎么做到的

网友C:
这有个开源不知道怎么样
https://github.com/rene-dev/stmbl

网友D:
闲鱼看到好多买方案的  你这个是低压还是高压伺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闲鱼看到好多买方案的  你这个是低压还是高压伺服?

别想了,那些方案你敢用?没有几十万,不要做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想了,那些方案你敢用?没有几十万,不要做梦

几十万确实超出我的预算了;
不知道使用STM32的方案低速的运行的怎么样;

最难的是算法,硬件有现成的可以参考

网友:
我能说用国产正弦吗,正弦只做驱动器,不做电机。价格可能不符合要求,ea200系列

网友:
只要有量什么都好说~

选个不高不低的厂家,PCBA还是PCBA,把外壳和接线端子省掉装到你自己的外壳里面去就行了~
这么看还是Fanuc厉害,6轴的驱动全部集成在一起,小机器人是那个柜子,大机器人还是那个柜子~

网友F:
引用 楼主:
几十万确实超出我的预算了;
不知道使用STM32的方案低速的运行的怎么样;

私信你了,有成品方案可以提供

网友G:
像变频器卖mcu的有方案,卖伺服的难度没有类似做法吗

网友:
如果是要做伺服轮毂的话,会涉及到低速或极低速运行,这个难度会比较高,方案肯定是买不到的,目前能做到直驱0.001RPM的只有深圳安普斯能做到。

现在开源的交流伺服就只有ODRIVE了,可以有硬件和软件的全套开源资料,可以上GITHUB下,也有它的官网的。

网友:
快速可行的找厂家OEM

楼主:
引用 网友F:
私信你了,有成品方案可以提供

我最终还需要做结构性的改动,因为要集成,不不需要电路全部删除,只留下脉冲方向控制;还有连接器可以不用,电机线都是定长的,连那几个航空插头都可以省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终还需要做结构性的改动,因为要集成,不不需要电路全部删除,只留下脉冲方向控制;还有连接器可以不 ...

实话说哈,劝你咸鱼买个方案,然后招个人,只有方案,后续要改成适应自己的就需要个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终还需要做结构性的改动,因为要集成,不不需要电路全部删除,只留下脉冲方向控制;还有连接器可以不 ...

伺服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别想了,那些方案你敢用?没有几十万,不要做梦

没你像的那么恐怖 当然前提是要懂代码 原理图我看了 可以直接用 然后结构用工模  是原厂我司(HC)的 软件的话算法库是封装的 改不了 改改外围还是可以用的 性能也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你像的那么恐怖 当然前提是要懂代码 原理图我看了 可以直接用 然后结构用工模  是原厂我司(HC)的 软件 ...

人都找了,带份资料在国内这个大环境不难

网友:
我也想要

网友:
低压的自己搞搞还好,用磁编方案,基本上效果应该可以达到lz的要求!

楼主:
网上最多的是武汉迈信的EP100的方案,从淘宝上的山寨的驱动器,看来仿的很多

网友:
找厂家定制电路板,让他做成模块的,插到你的板上,如果你的板小,那就把你的板做成模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像变频器卖mcu的有方案,卖伺服的难度没有类似做法吗

兄弟,站内短信一个变频器卖MCU方案的联系方式呗。。

网友:
量大的话找供应商订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站内短信一个变频器卖MCU方案的联系方式呗。。

通用的小型变频器,很多用的富士通MB90F462,你要真有心,网上都有卖方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有个开源不知道怎么样
https://github.com/rene-dev/stmbl

谢谢提供,研究一下。

网友(2020-02-03):
EP100还可以的,能做出东西来,做一个能跑的伺服没那么麻烦的。

网友:
你是固定用途的话,伺服驱动器的很多功能可能用不到,可以简化很多麻烦。

楼主:
听朋友说 网上的EP100的高仿的方案,有人批量在用了,没有问题,原版的驱动板是2层板,而高仿的是4层板

网友I:
佩服/厉害!购买的方案,需要自己修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朋友说 网上的EP100的高仿的方案,有人批量在用了,没有问题,原版的驱动板是2层板,而高仿的是4层板 ...

EP100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淘宝的750W 的80外径的电机+驱动器  800元一套,好低的价格 怎么做到的 ...

驱动器400,电机400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佩服/厉害!购买的方案,需要自己修改吧?

应该不用修改,看要求了,高仿的不修改的性能肯定一般

网友J:
我这里有安川的50万,汇川的40万,埃斯顿5万。

网友(2020-05-28):
引用 网友F:
私信你了,有成品方案可以提供

有伺服方案?

网友:
高仿的EP100没有力矩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这里有安川的50万,汇川的40万,埃斯顿5万。

加个好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