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打开蓝牙,扫描二维码,进入机器控制界面,怎...

楼主(2019-02-21):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手上有个产品,需要手机打开蓝牙,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产品上的二维码,然后就可以连接手机,和产品上的通讯了,接下来就可以在手机上的界面控制产品工作了,请问下,这个该怎么弄呢, 产品上的部分,我是可以弄好, 用一颗蓝牙芯片传数据,但是手机上这个,我就不会弄了,该怎么弄呢

楼主:
或者说不是自己弄,找别人帮忙做这个手机操作部分,也可以啊 。但是不知道找谁

网友A:
产品上的二维码带有跟蓝牙连接的一些参数,通过微信扫一扫获取这个参数,然后手机的蓝牙通过这个参数去跟产品配对,配对后根据制定的协议去控制这个产品,这就是我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上的二维码带有跟蓝牙连接的一些参数,通过微信扫一扫获取这个参数,然后手机的蓝牙通过这个参数去跟产 ...

嗯,确实是这样,但是关键手机上这个界面,我不懂怎么弄。如果是跟遥控器配,我就好配了,如果跟手机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确实是这样,但是关键手机上这个界面,我不懂怎么弄。如果是跟遥控器配,我就好配了,如果跟手机就不 ...

这个其实已经很清楚了,你需要找个懂基于Android或者ios编程的人来干这个事情。

网友B:
如果手机不装APP的话,估计要用微信小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手机不装APP的话,估计要用微信小程序了。

估计是小程序,但是不会开发小程序,也不知道找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其实已经很清楚了,你需要找个懂基于Android或者ios编程的人来干这个事情。 ...

就是不懂到哪里找这样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懂到哪里找这样的人

那你这是手上能调动的资源的问题了。

网友C:
在微信上可以直接跳到指定页面,并且需要本地硬件,那肯定是用了微信的平台啊,要不然微信是不可能扫码后操作硬件的。
所以,你想了解的微信都帮你做了,你出钱就可以了:https://iot.weixin.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微信上可以直接跳到指定页面,并且需要本地硬件,那肯定是用了微信的平台啊,要不然微信是不可能扫码后操 ...

嗯,是啊,感觉这个要客户自己去弄,我做板子的人弄就不合适了。

网友:
估计 到 外包平台上 应该 能找到 会做的 ,或者 相关的 QQ群

网友:
楼主要这样的微信小程序吧?

网友:
这个用微信小程序做,大概流程是这样
1. 设备上的二维码是提前生成好,包含,蓝牙MAC地址,当然还可以加些设备类型,设备硬件版本之类的信息。
2. 这个设备上的蓝牙必须是BLE的,因为微信小程序目前只支持BLE通信
3. 微信小程序代码里,调用扫描二维码,扫到设备信息。连接BLE通信。
4. 之后的程序通信,可以认为是单片机和上位机通过串口通信了。

BLE小程序开发,有需要可以找我[发消息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啊,感觉这个要客户自己去弄,我做板子的人弄就不合适了。

直接选一个BLE的透传芯片,或者模块就可以

再找人开发一个微信小程序,就很简单了,我可以给你全部搞掂

附上BLE的芯片资料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