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60笔记本,能VGA和HDMI双输出分屏显示吗

楼主(2019-02-21):
如题,联想E560,6代i7。自带有VGA和HDMI输出,屏幕小太难受,想着能否VGA和HDMI一起分屏输出显示呢?
单位没有HDMI接口的显示器,想确定一下再买,否则再退货折腾

楼主:
如果能两个输出分屏显示的话,新显示器也不用买了,直接弄个HDMI转VGA或者DVI的就行了,多余的老显示器有很多

网友A:
没有HDMI显示器,你要VGA和HDMI一起输出干嘛?你自己的语言都混乱。

网友:
我猜可以, 我的x230 有vga 和 dp口,  可以外接2个显示器, 这都多少年过去了

网友:
笔记本外接一个显示器肯定没问题,不管是VGA还是HDMI。这个不用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HDMI显示器,你要VGA和HDMI一起输出干嘛?你自己的语言都混乱。

我笔记本带两种输出,开始想的是如果可以,还需要再买一个HDMI接口的显示器。后来想如果能分屏输出的话,买个HDMI转VGA或者DVI的线就行了,我们没有HDMI的显示器有好多台闲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笔记本带两种输出,开始想的是如果可以,还需要再买一个HDMI接口的显示器。后来想如果能分屏输出的话, ...

还以为你要买笔记本呢 ,JD买呗,退货又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你要买笔记本呢 ,JD买呗,退货又不麻烦。

如果能这么用,我买个19元的HDMI转DVI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
笔记本带回家HDMI插到电视上试试呗。0成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能这么用,我买个19元的HDMI转DVI接口就可以了

HDMI转DVI接口 。。两年前我买过一个。我的那个不好用。我是用在机顶盒输出到显示器上。
后来买的HDMI转VGA的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MI转DVI接口 。。两年前我买过一个。我的那个不好用。我是用在机顶盒输出到显示器上。
后来买的HDMI转V ...

HDMI转DVI的便宜,转VGA的贵。我估计是转DVI不需要模拟额外转换

网友:
某宝搜索 USB转VGA,

楼主:
感谢各位,找到一个同事的HDMI转VGA,能用。我直接淘宝和DVI的吧

网友C:
能用,但是用得爽不爽就得看实际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但是用得爽不爽就得看实际情况了。

怎么讲呢?我试了试,感觉有点不太习惯,一下就滑到了另一个屏幕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讲呢?我试了试,感觉有点不太习惯,一下就滑到了另一个屏幕上

哈哈!!!!习惯就好~~~~~~~

楼主:
感谢各位,能用了。
淘宝晚上10点半买的,苏宁物流已经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