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确认“生产稿功能”的重要性!

楼主(2019-02-21):
生产PCB,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心愿,厂家希望的出去不要有任何投诉,而对于客户则希望平平安安能收到“没有问题的板”    而事实上,每天都有几十个订单因为工程资料的问题引起的售后,如这个地方没有开槽,这个地方没有开窗,这个过孔没有盖油,字个字符做反了,。。。。各式各样的资料问题,有很多问题是因为客户设计问题,也有嘉立创工程本身问题,因为很多是争议性的问题引起各式各样的争吵。。。。。。生气,,,,有的批量贴片后在发现问题,从而导致损失惨重,,所以所以 :
1)再次强烈建议,批量订单大一点的进行返单生产,这是最可靠的有效保证资料以样板一致性
2)对于样板订单或是小批量实在没有办法返单的,嘉立创给你们提供一个有效解决方法及手段(不能替代返单),我本人强烈建议:用小助手下单,在下单的过程中选择“确认生产搞功能”仔仔细细的检查一下生产稿,能最大程度上减少问题的发生,现在每天有大量的客户采用这个功能,对于货款大于5000的,我们强制进行确认,客检查出各式或样的问题,如,有的认为拼版不对的,有的认为客编位置加的不对的,有的漏开槽,有的发现线路有问题的,有的还发现发错文件的,为了你,也为了嘉立创,多检查一次,多一份保证!
3)也请那些使用过“确认生产稿”这功能的用户,多推荐你同事及朋友采用,为这个功能代言,尽可能减少问题!

网友:
谢谢提醒,刚把一个样单重新使用下单助手下单,选中确认生产稿测试下。

网友A:
话说出gerber就没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出gerber就没事了。。

不一定,我一直用GERBER,

刚碰到,丝印层直线不直,还有多出来几根短线!!

JLC回复说是文件转换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我一直用GERBER,

刚碰到,丝印层直线不直,还有多出来几根短线!!

你用cam查gerber没?每次出完gerber都要目测完全查一遍的。

网友:
忽略掉转换的bug和设计时的粗心大意,

更多的其实主要是:自以为是的人太多

楼主:
只有确认生产稿,除了返单之外,确认生产稿是最可靠的,因为生产稿是工厂处理后的最终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cam查gerber没?每次出完gerber都要目测完全查一遍的。

确认过了,是JLC的问题,文件转换出了错。

网友:
您若是用PC助手下的单,可以选一下,需要 确认生产稿;付款后,等随机工程做好资料后,您那边在PC助手里能看到做好的CAM工程资料的样子(不需下载工程资料,不需导入文件,即可查看到模拟的顶层/底层实物图,以及能查看到GERBER里的各层的大致样子);
您那边觉得可行了,帮再次确认一下生产稿,排单那边就能帮安排生产了
PC助手还没装过的话,可以发一份给您

确认生产稿:也是为了方便有些客要核对做资料后的文件(比如拼板文件)等;确认文件是多了一层保障;

网友C:
这个对我们来说基本没用。
画板的不下单。下单的不懂板子的细节。
下单后再把PCB工程师拽过来看看板子有没有问题?
给制版厂的文件出问题了找PCB工程师。否则找制版厂。
PCB工程师才懒得确认呢。人家只对自己的文件负责。发文件前已经确认好了的东西,哪有空儿再确认一次?
我们这儿200多次样板了。有过几次问题。
有两次是JLC把丝印漏掉了。JLC全责。
还有一次是阻焊搞错了。工程师全责。那次根本没麻烦JLC。自己的问题自己负责。和JLC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另外 确认生产稿好像是收费吧? 3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对我们来说基本没用。
画板的不下单。下单的不懂板子的细节。
下单后再把PCB工程师拽过来看看板子有没 ...

1)像征性的收费主要是让客知道这个是收费的,珍惜一下主动去确认!
2)按你的数据出错率也差不多到了2%左右,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失,很多客是敢死队的,小批量直接下新单,焊接之后发现问题,损失惨重,这个能帮他把关一下,还有一部分客户,因为自个的问题,而他认为这不是他的问题,就发生了争吵!
下图为每天的报表:
2月18号,共有75款投诉,对于每天上万款订单的比例其实极低,其中划定是嘉立创工程问题的有:20款,而客户文件问题的达到了:47款, 其实生产问题只有:7款,  工程问题占:67款,占总投诉比例:89%   占绝大多数!

网友:
发错文件我就做过。哈哈
错过2次了,一次是PCB,一次是机加工,,,
忙了就难免了。

网友:
产品打样是最可靠的!所以老实的返单吧!

网友:
我前天做一个样板,头天晚上看见生产稿出来了,发现我自己的封装搞错了,于是也没有确认,也没有不确认,就马上关闭了那一页,马上连夜修改pcb,结果前天早上联系,说我已经确认了?!我是可以说我是肯定没有点确认那个键(当然也没有点不确认)。是软件的问题(没有点确认或者不确认,退出后默认确认?),还是其他问题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白白损失120元。想起心痛。联系了嘉立创人员,说这种情况,最好马上打电话沟通,这个今后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当时如果我点错了,点成了确认,可能我会马上联系嘉立创人员。我想没有点确认应该不会投入生产,当时晚上8点多了,别人也要休息,想还是早上再联系吧。结果少打一个电话损失120.)

网友D:
我是觉得确认生产稿还是比较放心的,大部分重要的板子我都会要求确认生产稿。以前在立创试过板形切割出错的,已经备注要求按机械1层加工外形,结果还是做成了按keepout层切割,把我的螺丝孔挖得大大的。
只是,既然是推荐要我们用,为何还要收费?这点让人心里有点疙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觉得确认生产稿还是比较放心的,大部分重要的板子我都会要求确认生产稿。以前在立创试过板形切割出错的 ...

收费不是目的,3元能赚多少钱,主要是引起客户重视,免得有些客户都不知道这个是干嘛的  就乱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