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工控板PCB铜箔为什么要做成锯齿状呢

楼主(2019-02-21):
手上有一块量产的工控板,发现接插件处的焊盘与GND之间的铜箔都是锯齿状(图中红色箭头处),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实在无法理解。

网友A:
两种作用:
1、尖端放电。
2、随时可以与地短接。

网友:
放电间隙?保证里面一圈和外面一圈不会有很大的电势差。

网友:
PCB封装的防雷管

网友:
放电间隙,防雷的

网友:
形成一种低成本的ESD器件

网友:
尖端放电

网友:
感谢楼上的亲们,让我又涨了点姿势

网友:
为了把电子 发射出来,在适当的时候

网友:
外圈是大地吧?

网友:
这个知识点  感觉坛友都知道了~

楼主:
外围是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作用:
1、尖端放电。
2、随时可以与地短接。

谢谢,涨知识了。

楼主:
谢谢,长知识了

网友:
许多电源AC输入端都有这样的处理

网友B:
二楼总结的很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总结的很到位

的确这样,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