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图形软件可以计算面积?

楼主(2019-02-21):
比如有下面的图形,红色框里面的面积。

网友A:
图片导入cad,校准比例,用pline跟着描一编成闭合曲线。曲线属性里面就有面积,周长。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
经过我AI识别,该图形不闭合,面积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导入cad,校准比例,用pline跟着描一编成闭合曲线。曲线属性里面就有面积,周长。 ...

cad软件太复杂了。最好是小软件就行。

网友:
几何表达式。几步就能算好。

网友:
https://www.52pojie.cn/thread-858107-1-1.html

网友B:
还是CAD软件最靠谱。

网友:
打出来,上剪刀,称一下。

网友C:
同求,像这种简单点的,有什么软件可以计算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求,像这种简单点的,有什么软件可以计算没。

一样用CAD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求,像这种简单点的,有什么软件可以计算没。

你这个形状还比较规则, 人工都能慢慢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CAD软件最靠谱。

你是什么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软件?

DesignSpark Mechanical,其实是RS为电工定制的ANSYS SpaceClaim阉割版,比较简单快捷,我经常用来画些简单的3D打印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signSpark Mechanical,其实是RS为电工定制的ANSYS SpaceClaim阉割版,比较简单快捷,我经常用来画些简 ...

下载地址?我也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载地址?我也试试。

https://www.rs-online.com/design ... and-installation-cn

网友:
16楼的神奇工具!赞

网友:
好东西,标记备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ttps://www.rs-online.com/designspark/mechanical-download-and-installation-cn

这软件是免费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CAD软件最靠谱。

大师就是大师,膜拜

网友:
谢谢副科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软件是免费的嘛?

好像要注册一个RS账号。

网友E:
二维图还有个体积更小的免费软件  DraftSight  https://www.3ds.com/zh/products-services/draftsight-cad-software/

Solidworks  出品,比较好用,

网友:
通常也是CAD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软件是免费的嘛?

免费的,只是不能导出为STEP/IGES格式,导入也是只读不能编辑,通常3D打印都是导出STL格式就足够了。
RS还有画PCB的DesignSpark Electrical,卖点是直接和RS的在线元件库对接(有点类似JLC的EDA),画完PCB可以直接输出3D模型到DesignSpark Mechanical设计外壳,这是RS专门针对电工打造的。

不过我画PCB用的是KiCAD,一样可以导出STEP模型到DesignSpark Mechanical,画外壳的话只读就足够了……

网友:
图片没有弧度,估计有其它软件能测量,但建议用 CAD ,包准确

网友:
先转90度,然后建立直角坐标及刻度,然后提取边框曲线数据,然后用数值积分求面积。这个图案太复杂,分成这样的三块就可以了。提取数据用matlab写个程序就可以做了,有了坐标数据后面的就方便了

网友:
好用的Cad软件!

网友F:
花了1个小时,用C#写了个
用了Aforge.net库

附上软件
如软件不能运行请解压运行,如果还不能打开请安装微软的 .NET 4.0 库

程序下载

面积单位是像素,可以自己转换下

网友:
注意:线宽需要>2像素,
另外必须闭合区域,像阿莫原图不行,需要加一笔形成闭合区域才可以

网友G:
29楼牛!这么快就能搞出一个图像识别并计算面积的软件,厉害,佩服

网友:
L-Edit可以,IC设计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G:
29楼牛!这么快就能搞出一个图像识别并计算面积的软件,厉害,佩服

用的别人现成的库,玩玩,呵

网友:
哇塞 楼上真的是人才

网友:
厉害了,一小时就直接做了个软件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花了1个小时,用C#写了个
用了Aforge.net库

这个速度快

网友:
使用cad的area命令,用法如下:
图中的“区域”后面的数字,就是面积。

楼主(2021-05-23):
好,要使用了。正在测试。

楼主: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电脑综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维图还有个体积更小的免费软件  DraftSight  https://www.3ds.com/zh/products-services/draftsight-cad- ...

下载了。 364M. 不是免费软件。需要破解。 谁有破解包?

测试: 我将CORELDRAW 画的测试曲线,导出成DWG格式,然后使用 Draftsight 打开。
选中这个图形,使用它的显示面积功能,怎么是显示要求指定下一个点,而不是显示图形的面积?

楼主:
下载DesignSpark Mechanical V5.0 WIN64位版中,有963M 容量。

安装:

安装完成后,发现只是一个3D软件。

找不到地方导入我之前的图形线条,只能导入JPG图片。 这肯定不行。

谁知道操作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DesignSpark Mechanical V5.0 WIN64位版中,有963M 容量。

安装:

导入图片后在上面新建草图,沿图片画直线,形成闭合形状后就能计算出面积。如果需要调整尺寸可以测量某一条边的精确长度,然后缩放草图到长度和实际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花了1个小时,用C#写了个
用了Aforge.net库

反复测试,CORELDRAW 里面设置适当的线宽,才能正常计算。

下面的正方形,是我参考使用的。 面积是25平方米。

计算出不规则图形的面积是 137928/88800 * 25 = 38.8 平方。

我多复核几次,看看这个软件计算是否稳定可靠。

再来。 中间的是参考25平方米。

左边的图形是: 118575/75900*25= 39 平方。 跟之前计算的38.8 差不多。
右边的图形是: 70090/75900*25 = 23.1 平方。 与实际情况相符。

再试一下面6个图形:

其中最左上面的是25平方米的参考图形。

图1: 43718/31684*25 = 34.5 平方
图2: 25平方
图3: 439043/31684*25 = 34.6 平方
图形4: 49478/31684*25 = 39平方
图形5: 29250/31684*25 = 23.1平方
图形6: 26676/31684*25 = 21平方

网友H:
freecad可以满足需求,免费的2d/3d cad,体积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freecad可以满足需求,免费的2d/3d cad,体积很小

能提供下载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花了1个小时,用C#写了个
用了Aforge.net库

经过上面的测试, 发现你的软件计算准确。 使用也算方便。 起码是目前我唯一成功测量面积的。

能将源代码也上传上来吗? 赠送5年VIP++给你。谢谢!

如果能增加一个小功能就更好,就不用我每次很费力的计算真实面积。

方法是:让我指定哪一个图形是参考的,并且输入参考面积。然后自动计算出其它封闭图形的面积。

比如下面的图形:

我输入参考图形是:3,参考面积是25。

你自动计算出:图形1:85059/61503*25=34.6

图形2:50576/61503*25=20.6

楼主:
继续验证:

图形1: 137223/99225*25 = 34.6 平方
图形2: 25 平方
图形3: 82578/99225*25 = 20.8 平方
占比:20.8/34.6= 60%

图形1:85059/61503*25=34.6 平方
图形2:50576/61503*25=20.6
图形3:25平方
占比: 20.6/34.6=59%

图形1:25平方
图形2:136253 /87320*25=39 平方
图形3: 78820/87320*25=22.6 平方
占比: 22.6/39 = 58%

图形1: 66827/72360*25=23.1  平方
图形2:50308/72360*25=17.4 平方
图形3: 25平方
占比: 17.4/23.1 = 75%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经过上面的测试, 发现你的软件计算准确。 使用也算方便。 起码是目前我唯一成功测量面积的。

能将源代 ...

好的,阿莫,我找找看这个代码,改好了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阿莫,我找找看这个代码,改好了发出来。

好,辛苦!

软件标题写上你的网名。如果能加上amobbs.com更好(如果认为不妥,不加也无所谓)。

这个小软件,对应计算不规则图形的面积非常方便,估计很多网友会喜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辛苦!

软件标题写上你的网名。如果能加上amobbs.com更好(如果认为不妥,不加也无所谓)。

已发布新贴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038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发布新贴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0389-1-1.html

已经测试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