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def定义一个结构体类型,多文件引用出错,求助!

楼主(2019-02-21):
在一个“clink.h”的文件中定义一个链表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Elink{

         uint8_t *  head;/*数据写入缓冲区头部*/
         uint8_t *  headbuf;/*缓冲区头部指针*/
         uint8_t *  endLen;/*缓冲区尾结束指针*/
         uint16_t  dataLen;/*缓冲区内数据长度*/
        struct Elink *next;
}ClinkType;

再在一个缓冲文件“ringBuf.h”包含了“clink.h”
#include "ringBuffer.h"
#include "clink.h"

在“ringBuf.h”中定义一个函数带ClinkType 类型的指针形参
bool WriteDataToRingBuffer(ringBufType_t *pRingBuf,ClinkType *Phead,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

编译之后报错,说ClinkType未定义: error:  #20: identifier "ClinkType" is undefined;

请问各位大神,我是用错了嘛,还是那里不对了?

楼主:
没有大神解释一下嘛,在线等

网友A:
把结构体定义和例化分开。结构体定义放到.h,结构体在.c里面例化,例化的外部声明也放到.h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结构体定义和例化分开。结构体定义放到.h,结构体在.c里面例化,例化的外部声明也放到.h里。 ...

像你所说的试了,不行

网友B:
一般会在"ringBuffer.h"文件里包含"clink.h"文件;
你不想这样做的话,只要把你出错的文件中的两个include位置换一下就行:
#include "clink.h"
#include "ringBuffer.h"

网友C:
这个循环嵌套的问题一直也困扰着我,我的做法是一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会在"ringBuffer.h"文件里包含"clink.h"文件;
你不想这样做的话,只要把你出错的文件中的两个include ...

兄弟,在“ringBuf.h”文件 只包含“clink.h”文件,没有其他东西了,所以顺序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循环嵌套的问题一直也困扰着我,我的做法是一个文件。

我现在是多个文件带参传进去,现在好了,每个文件都有定义typedef
我只是暂时屏蔽了部分代码,单独来调试这两个文件,我看了STM32的库也是这样用也可以,就是我自己写的不行

网友:
感觉这种奇怪的问题最不好找原因了,持续关注

网友:
用/p编译参数,看看预处理之后的代码是什么样的

网友D:
很简单,顺序搞错了
#include "clink.h"
#include "ringBuffer.h"
调换一下就可以了!!!
所有东西的使用都是先声明!!!

网友E:
头文件只声明结构体和外部变量名,在c文件中定义一次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头文件只声明结构体和外部变量名,在c文件中定义一次变量

那我要在其他文件中的函数参数要传入这个自己定义类型,就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顺序搞错了
#include "clink.h"
#include "ringBuffer.h"

学习聊,细节很重要。

网友F:
把红圈里的Elink去掉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红圈里的Elink去掉试试呢

不关这个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要在其他文件中的函数参数要传入这个自己定义类型,就出问题了

你定义了多个相同的变量

网友G:
尽可能不要在.h文件中包含.h文件,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变成嵌套包含导致声明文件无效。
可以将声明集中放置于一个文件中就可以了。

网友H:
在 ringBuffer.h  里面最开始的地方包含#include "clink.h"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把红圈里的Elink去掉试试呢

我觉得您说的对!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多个文件带参传进去,现在好了,每个文件都有定义typedef
我只是暂时屏蔽了部分代码,单独来调试 ...

不如删掉无关东西发上来看看

网友F:
您是觉得不关这事,还是试过了去掉这个还是编译不过?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意见,但还是再表达一次我现在的现象。主要增加一些图片来讨论会比较直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是觉得不关这事,还是试过了去掉这个还是编译不过?

试过了,具体现象可以看我23楼的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如删掉无关东西发上来看看

嗯,感谢。请看我的23楼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您说的对!

然而并不是这样可以解决,试过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尽可能不要在.h文件中包含.h文件,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变成嵌套包含导致声明文件无效。
可以将声明集中放置于 ...

我觉得你这个回答是最有可能 的了,我要花时间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 ringBuffer.h  里面最开始的地方包含#include "clink.h"

这应该是TYPE作用域的问题,详细现象看我23楼

网友K:
是不是头文件交叉相互包含引起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意见,但还是再表达一次我现在的现象。主要增加一些图片来讨论会比较直观一点。

你试下,将#include "ringBuffer.h"放在clink定义的下面,看是否能编过
h中包含h,可能会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试下,将#include "ringBuffer.h"放在clink定义的下面,看是否能编过
h中包含h,可能会出现问题 ...

是如你所说,改变位置后是可以编译通过,就是看着难受。

在STM32的库文件中很多都是定义 在.H文件中,但他在我编写程序调用时也没提示过这种情况。

就是想知道人家是怎样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头文件交叉相互包含引起的?

我猜想也是,但为什么STM32库里文件很多这种写法,但人家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平时在什么文件调用声明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如你所说,改变位置后是可以编译通过,就是看着难受。

在STM32的库文件中很多都是定义 在.H文件中, ...

大概官方的是没有交叉包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意见,但还是再表达一次我现在的现象。主要增加一些图片来讨论会比较直观一点。

把clink.h中的第7行挪到第17行,包你编译通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意见,但还是再表达一次我现在的现象。主要增加一些图片来讨论会比较直观一点。

我感觉在Clink.h中把 ringBuffer.h头文件一行删掉你也可以编译通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意见,但还是再表达一次我现在的现象。主要增加一些图片来讨论会比较直观一点。

看23楼最后一张图,Clink.c这一行,下面的未定义的提示。
是Clink.h包含了ringBuffer.h
应该是头文件互相包含引起的。Clink.h包含了ringBuffer.h,而ringBuffer.h又包含了clink.h
所以就呵呵了。
修改,是.h文件互相包含了。导致编译器在展开的时候,就没有链表的定义的。请阅读关于#ifdef在.h文件开头的使用。

网友L:
这个问题同样一直困扰我,我目前是所有的头文件包含在一个文件中,然后注意头文件的顺序。
但是如果有多个结构体在多个头文件中,然后还有一个函数形参包含多个结构体,这个时候编译
大多会编译不通过,这个时候不知如何解决声明在前,使用在后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问题同样一直困扰我,我目前是所有的头文件包含在一个文件中,然后注意头文件的顺序。
但是如果有多个 ...

文件包含可以嵌套,但不能递归(直接或间接包含自身)。
因为在一个翻译单元(即一个C文件)中类型声明不能重复,所以H头文件最好分成三类:类型声明变量/函数声明配置文件。这样不仅结构清晰层次分明,而且能很好处理你的问题。楼主的主要问题就是把“类型声明”和“变量/函数声明”混在一起,把类型声明独立出来弄个单独头文件就行了。

类似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