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批量打板能每块板加上生产日期吗?

楼主(2019-02-21):
这样便于区分是哪一批的货?

网友A:
本身就有,现在加的编号就有日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就有,现在加的编号就有日期

返单的日期会变吗?

网友A:
理论会变,这功能当时就考虑过这个功能

网友:
有单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会变,这功能当时就考虑过这个功能

刚刚问了客服,,返单的不能选择,,意思就是如果之前没有,那么现在返单也不能加生产日期,,刚看了下之前打板有些加了日期的也是加在大芯片下面盖住!这样还是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问了客服,,返单的不能选择,,意思就是如果之前没有,那么现在返单也不能加生产日期,,刚看了下之前打板 ...

这两个选项在下新单的时候就能决定,你是不是对于拼版的每一片都加编号及时间    指定位置则决定你的地方加在那    当然用PC小助手下单,进行多一次确认,对于返单的话可以采用直接改CAM文件的方式进行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