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pu6050静态加速度只有0.78g左右,为什么不等于1g呢

楼主(2019-02-21):
第一次测量
fst g: 0.092102 0.025452 0.763977-0.769930

当前测量
now g: 0.113403 0.025085 0.767944-0.776678

差值
now c: 0.021301 -0.000366 0.003967-0.02

分别是X Y Z轴 模长

网友:
你可以加点偏移量给它弄成1g啊

网友:
传感器翻转180度试试,这时候z会不会变成1.3左右。mpu6050容易坏,可能是零点飘走了。

网友:
怎么测量的。原始数据的话,建议用可以显示波形的上位机看。静态加速度每次读数都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