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smart模拟量模块的ADC是不是用了过采样呢?

楼主(2019-02-21):
这两天搞S7-200smart,用到了AE04模块,先看看手册给的指标:

手册给出的是12位分辨率,但是量化指标并不是4096,而是32768,这个是不是用了牛逼的西门子过采样技术啊!!
没有用过过采样搞ADC,高人给说说是不是?

补充:刚拆开看了一下用的是AD7321,这个ADC有些特别,差分模式下是13bit,单端模式下是12bit,就算差分13bit这也到不了手册的指标啊,且不说32767,至少0-27848内指标给的精度是常温下0.1%

楼主:
没有搞过过采样的?

网友A:
不是过采样,而是左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过采样,而是左对齐

左对齐怎么理解?
12bit的ADC,最大量化只能分辨到4096噢

网友B:
过采样能提高这么多bit吗?我记得看过一个用STM32提高精度,也就1个bit吧。
如果是左对齐的话,就是指把12bit的数,往左移4位变成16bit的数,低4位是无效的,你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采样能提高这么多bit吗?我记得看过一个用STM32提高精度,也就1个bit吧。
如果是左对齐的话,就是指把12b ...

一般没人这么干,更何况是西门子,手册给的1个单位量化分辨率很清楚,这个至少在14bit的分辨率

网友C:
我记得是积分ADC,往电容上充放电通过测量时间比例得出来电压的,12位AD是测量积分电容上电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是积分ADC,往电容上充放电通过测量时间比例得出来电压的,12位AD是测量积分电容上电压用的 ...

你说的是过采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没人这么干,更何况是西门子,手册给的1个单位量化分辨率很清楚,这个至少在14bit的分辨率 ...

西门子的就是左对齐,不管多少位的AD(16位以内),都给统一转换为-32768~327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就是左对齐,不管多少位的AD(16位以内),都给统一转换为-32768~32767 ...

如果是左对齐,那1LSB分辨率也会变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左对齐,那1LSB分辨率也会变了吗?

你看看STM32的AD转换器的左对齐和右对齐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STM32的AD转换器的左对齐和右对齐就明白了

是哪个文档有讲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STM32的AD转换器的左对齐和右对齐就明白了

ADC的1LSB分辨率只和INL有关系,转换结果和左对齐没有关系

网友:
人家模块就是要左对齐,分辨率就是要几十几十的跳,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