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IP101GA这个片子吗,移植Uboot找不到驱动

楼主(2019-02-21):
uboot里的驱动没有IP101GA,所以是要自己写吗?用lan7810的驱动,mdio能读写寄存器的内容,网口的两个LED黄常亮,绿灯闪,但是开发板和pc设置同一IP网段,用交叉网线连接,还是ping不通 ,请坛友指导指导!

网友:
往大了说是自己写;往牛B上说是移植;往贱B上说就是抄;让我说就是改几个寄存器定义的事儿。速度自协商之类的那几个寄存器需要处理一下。

网友:
IP101应该是和市面上一种常见的phy兼容,忘记型号了,具体你上网搜搜。

网友:
跟螃蟹家的是兼容的

网友:
N32926  驱动是支持IP101的

网友A:
新塘家的ARM9 NUC970 开发板用的就是 IP101 可以找下他们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塘家的ARM9 NUC970 开发板用的就是 IP101 可以找下他们资料看看

已经搞定,谢谢

网友B:
瞧二楼说的,别人都说不上话了。

矿板 EBAZ4205 板上就是用的 IP101GA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瞧二楼说的,别人都说不上话了。

矿板 EBAZ4205 板上就是用的 IP101GA 。 ...

已经搞定了

网友:
楼主怎么搞定的

楼主:
让uboot自己设置

网友C(2019-04-08):
楼主uboot 是选那个驱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uboot 是选那个驱动呢?

随便选一个都得了,会自己支协商的

网友:
phy 默认的硬件 上下拉配置就可以使用了,不用特殊功能 不需要软件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便选一个都得了,会自己支协商的

现在Uboot里无论怎么选驱动都是打印如下信息,uboot 里网口通不了,内核起来之后,就可以。
U-Boot 2018.01 (Apr 08 2019 - 20:03:58 +0800) Xilinx Zynq ZC702

Board: Xilinx Zynq
Silicon: v3.1
DRAM:  ECC disabled 256 MiB
NAND:  128 MiB
MMC:   sdhci@e0100000: 0 (SD)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 Error: flags type check failure for "serverip" <= "AUTO" (type: i)
himport_r: can't insert "serverip=AUTO" into hash table
In:    serial@e0001000
Out:   serial@e0001000
Err:   serial@e0001000
Board: Xilinx Zynq
Silicon: v3.1
Net:   ZYNQ GEM: e000b000, phyaddr 1, interface gmii
Could not get PHY for eth0: addr 1
No ethernet found.
U-BOOT for ebit

ZYNQ GEM: e000b000, phyaddr 1, interface gmii
mdio_register: non unique device name 'eth0'
ZYNQ GEM: e000b000, phyaddr 1, interface gmii
mdio_register: non unique device name 'eth0'
ZYNQ GEM: e000b000, phyaddr 1, interface gmii
mdio_register: non unique device name 'eth0'
ZYNQ GEM: e000b000, phyaddr 1, interface gmii
mdio_register: non unique device name 'eth0'
No ethernet found.
ZYNQ GEM: e000b000, phyaddr 1, interface gmii
mdio_register: non unique device name 'eth0'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Device: sdhci@e0100000

楼主:
你用矿机板?要在uboot配置那里选emio,还要设计fpga部分的,因为它是通过pl部分连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用矿机板?要在uboot配置那里选emio,还要设计fpga部分的,因为它是通过pl部分连接的 ...

FPGA部分咋搞呢?哪里有例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FPGA部分咋搞呢?哪里有例程吗

https://forums.xilinx.com/t5/Emb ... edboard/td-p/879787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矿机板?要在uboot配置那里选emio,还要设计fpga部分的,因为它是通过pl部分连接的 ...

对的,PL都是配了的,裸机lwip 能跑,kernel 起来之后,网络也能通。在u-boot 里面也能用mdio 命令读到PHY的状态信息,也能控制PHY复位。
就是U-boot 不能认识eth0  ,你所说的uboot 配置EMIO,能说下具体在那里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PL都是配了的,裸机lwip 能跑,kernel 起来之后,网络也能通。在u-boot 里面也能用mdio 命令读到PH ...

那你就要成功了,哈哈

在include/configs/zynq-common.h里面

# if !defined(CONFIG_ZYNQ_GEM_EMIO0)
#  define CONFIG_ZYNQ_GEM_EMIO0        0
# endif
# if !defined(CONFIG_ZYNQ_GEM_EMIO1)
#  define CONFIG_ZYNQ_GEM_EMIO1        0
# endif

网友:
我现在也卡在这里了,有能ping通的uboot文件吗

网友:
好像是光线转以太网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