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手机上的传感器的工差生成手机特有的指纹

楼主(2019-02-21):
如果做不到区分手机,能够区分手机型号也行。开放式问题,请大家多开脑洞。

楼主:
用手机的扬声器麦克风简单的做了下对数扫频,不同手机的共振峰有稳定而不同的轨迹

网友A:
楼主你好像在做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上面这个会受到很多影响吧?手机套,放置位置,桌面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像在做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上面这个会受到很多影响吧?手机套,放置位置,桌面材料 ...

测过影响不大

网友:
震动电机应该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过影响不大

软件在手机上运行本身就可以读取手机信息吧  怕奸商作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在手机上运行本身就可以读取手机信息吧  怕奸商作假?

1. 防改机软件薅羊毛 2.防设备伪造攻击

网友:
楼主涉猎甚广啊. 难道是搞安全的么. 之前搞结构光, 现在看来莫不是是研究人脸识别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意思

话说两台同型号同批次的手机,能做区分么,还是需要加入外部变量,比如用户指纹,声纹什么的 ...

1. 理论上MEMS器件都是有工差的,难点在唯一性和鲁棒性之间的平衡 2. 需求上看不能利用任何非硬件的信息,因为在root环境下任何软件特征都是不可信的。

网友:
楼主你好像在做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参见 “产品经理如何避免被程序员打?” 期待楼主上新闻。

大牌手机厂商都尽可能减少产品间差异, 楼主想做什么?

网友D:
你可以拿cmos最底层的数据。坏点的信息。每个手机肯定不同。只是出厂屏蔽,用临近像素补偿了

网友E:
时间长了这些公差会不会变化,这个估计有点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时间长了这些公差会不会变化,这个估计有点难度的

不用追求一直稳定,能做到几个月不变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拿cmos最底层的数据。坏点的信息。每个手机肯定不同。只是出厂屏蔽,用临近像素补偿了 ...

我担心没有root权限拿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担心没有root权限拿不到

试试看嘛  或者你看看能不能从算法上找出来,让用户拍几张照片  然后来计算

网友:
很有意义,厉害

网友F:
如果需要,出厂就可以打上一个钢印,比如发动机和汽车大架那样,不用去研究这个。

如果仅仅是思维实验,手机的哪个部分是手机最核心的部件呢?如果是屏幕,换了屏幕怎么办,如果是外壳,换了外壳怎么办,如果是主板,板子软件上有个序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需要,出厂就可以打上一个钢印,比如发动机和汽车大架那样,不用去研究这个。

如果仅仅是思维实验,手 ...

1.隐私 2.伪造

网友G:
手机产生随机序列,序列携带验证信息,由单片机解码确认合法性,单片机再发出特定的频率序列,由手机解码认证,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机产生随机序列,序列携带验证信息,由单片机解码确认合法性,单片机再发出特定的频率序列,由手机解码认 ...

没有厂商愿意这样做的

网友:
大失焦情况下好像能看到摄像头感光器缺陷,比如灰尘、灵敏度突变之类

网友H:
申请专利用?

网友I:
就怕手机老化,这些指标会漂移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申请专利用?

要实际做出来,不申专利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怕手机老化,这些指标会漂移变化。

只要相对一段时间稳定就行,类比人的声纹特征作为ID也会变化,但只要配合其他认证手段重新注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