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新成立的STM32MP1 WIKI,开发资源超丰富,含Linux,快速上手

楼主(2019-02-22):
说明:

有个这个,大大简化上手难度。

地址:https://wiki.st.com/stm32mpu

ST自家板子上手:

外设关键点整理

各种Linux软件包的框架,驱动讲解

各种开发调试工具讲解

其它:

整体:

网友A:
正在考虑用AM437x,看到st出来这个东东,等这个呀!

网友B:
哪里有这个芯片的开发板卖?想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考虑用AM437x,看到st出来这个东东,等这个呀!

这个应该不如437x吧。是不是有ds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考虑用AM437x,看到st出来这个东东,等这个呀!

AM437X 是A9 核,ST 是A7 ; 而且ST现在才出A7核的产品;别家的已经卖了好几年了

网友:
容易上手就是好东西

网友C:
打算用AM3352呢,性价比很高呀,ST的软件支持会很好吧

网友D:
没错,我就是等LINUX可以简单的玩和调试时,才上手LINUX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错,我就是等LINUX可以简单的玩和调试时,才上手LINUX

尽早打消这个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这个芯片的开发板卖?想玩玩

STM32MP157A-DK1   STM32MP157C-DK2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 ... tm32mp157c-dk2.html

STM32MP157C-DK2  --- 带屏幕  99美元

网友F:
暂时还停留在树莓派和beaglebone,毕竟便宜

网友G:
群主出学习板不?预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尽早打消这个想法

那算了,还是继续玩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暂时还停留在树莓派和beaglebone,毕竟便宜

ST的套件整的有点贵,需要第三方杀入了。

100块以内核心板有搞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这个芯片的开发板卖?想玩玩

ST的综合和探索板将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算用AM3352呢,性价比很高呀,ST的软件支持会很好吧

资料多了上手方便些。

网友H:
这种芯片想真正用最好1两年后, 开始出来一堆问题,生态也不健全,很多东西需要自己做,开发难度和时间都要比AM335x IMX6x这些成熟资源丰富的芯片大太多了。
特别新手,如果想学linux 还是建议2440 6410 ,有点经验开发产品的建议imx6或am335 这些芯片遇到什么问题网上基本都能搜索到,采购也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错,我就是等LINUX可以简单的玩和调试时,才上手LINUX

复杂的可以,DS-MDK ^_^

楼主:
引用 网友G:
群主出学习板不?预定一个?

ST有,最便宜个的那个69刀,略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芯片想真正用最好1两年后, 开始出来一堆问题,生态也不健全,很多东西需要自己做,开发难度和时间都要 ...

的确是的,芯片刚出来的时候,坑略多,需要踩几年。

网友H:
AM335 和 IMX6这两个现在用的最多的都是3 4年用户才多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AM335 和 IMX6这两个现在用的最多的都是3 4年用户才多起来。

差不多,用户多了会好很多,坑采的比较快。

网友H:
是的,毕竟STM32这么多用户,敢死队上啊!~~~~~
踏平ST的这个小片子~~~

这个片子优势还是有的,多个M4,如果M4的开发比较人性化的还是不错的。
AM335的带的那个比较鸡肋。。。

网友:
关注,等用户多了再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ST有,最便宜个的那个69刀,略贵。

等你的开发板,你的开发板比官方的通俗易懂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是的,毕竟STM32这么多用户,敢死队上啊!~~~~~
踏平ST的这个小片子~~~

AM335有协处理器吗?  没听说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AM335有协处理器吗?  没听说过啊

AM335X  有2个PRU 的通讯处理器, 还有集成了M3 还是M4 的核,不过只是处理低功耗睡眠用的,

网友:
没中文资料,玩不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的综合和探索板将发。

安老板有出这个芯片的开发板的意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AM335有协处理器吗?  没听说过啊

这个系统的某些型号有协处理器,它们叫PRU

楼主:
引用 网友G:
等你的开发板,你的开发板比官方的通俗易懂

谢谢,前期还是推荐官方的,坑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老板有出这个芯片的开发板的意向吗?

前期还是推荐官方的,坑少。

网友J:
刚看个新闻说,st在新加坡新建一个晶圆厂,stm8的产能将有保障,不知道坛友们对stm8会持什么态度

网友K:
大佬动作好快,啥时候出板子

网友L:
像stm32那么简单  像keil 那么易用,像jlink那么方便,不要虚拟机,价格便宜,我是不是想多了?

网友M:
STM32MP157C-EV1      1set
STM32MP157C-DK2      6set
下单买工具,ST回复说还没Ready,只能等后续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尽早打消这个想法

为什么要打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刚看个新闻说,st在新加坡新建一个晶圆厂,stm8的产能将有保障,不知道坛友们对stm8会持什么态度 ...

貌似价格一直没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佬动作好快,啥时候出板子

可以先上官方的,应该过段时间官方的就可以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像stm32那么简单  像keil 那么易用,像jlink那么方便,不要虚拟机,价格便宜,我是不是想多了? ...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A核直接跑个小型RTOS也不错,支持多核通信就行,顺带网络,USB,DDR的驱动也搞上,基本就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STM32MP157C-EV1      1set
STM32MP157C-DK2      6set
下单买工具,ST回复说还没Ready,只能等 ...

感谢告知

看来还得等一段时间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刚看个新闻说,st在新加坡新建一个晶圆厂,stm8的产能将有保障,不知道坛友们对stm8会持什么态度 ...

stm8L估计还有保障,stm8s已经发邮件给大客户换stm32F0了

网友O:
做linux,又不会因为ST加入了就会变得简单,框架还是那个框架。
除非ST真的能把框架都做成库,自动生成相关Linux驱动的框架代码。那才能简单起来。但是这个工作量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O:
做linux,又不会因为ST加入了就会变得简单,框架还是那个框架。
除非ST真的能把框架都做成库,自动生成相关 ...

这个ST还真去做了。

发了三个Linux上手版本:

入门级STM32MP1Starter
可以快速轻松地启动任何STM32MP1设备。

开发级STM32MP1Dev
在STM32MP1发行版之上添加自己的开发。

发行级STM32MP1Distrib
用于创建自己的Linux发行版。

驱动方面,CubeMX可以帮助生成Linux设备树

网友:
引用 网友N:
stm8L估计还有保障,stm8s已经发邮件给大客户换stm32F0了

令人难以置信,这个新闻就是元宵节那天的,然后还让客户换用
ST:新建的第二个工厂已开始交货

网友:
去年ST的一级代理发邮件,大幅减产STM8S 系列产品, 新产品请更换至M3 或 M0 产品!
还给了替换列表!去年stm8A价格也涨的厉害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个ST还真去做了。

发了三个Linux上手版本:

我靠,那做ST的就有优势了,直接把Linux开发拉低到单片机的水平了。太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靠,那做ST的就有优势了,直接把Linux开发拉低到单片机的水平了。太屌了。 ...

确实蛮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