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桌面型贴片机

楼主(2019-02-22):
我们准备购买一台桌面型贴片本用于样品和小量贴片用,目前看到的有常衡和正邦,请大家帮评估这两家的优缺点或者推荐一下合适的厂家型号,有优惠购买渠道就更好了哈。

网友:
自己翻看一下旧帖,你就会放弃这种想法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吗?不强就别买了,不要指望能全贴啊,呵呵

网友A:
手里有正邦的全套设备,自己平时做做样品还行。

楼主:
我们贴0603封装及以上的,毕竟现在人工费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正邦的全套设备,自己平时做做样品还行。

精准度和使用后的情况如何,能具体点吗?

网友B:
我有台正想转手。个人感觉还行,就是速度慢,现在买了雅马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正想转手。个人感觉还行,就是速度慢,现在买了雅马哈的。

雅马哈的是专业那种吗?多少钱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正想转手。个人感觉还行,就是速度慢,现在买了雅马哈的。

什么牌子型号的,多少钱出

网友:
雅马哈的泛用机。说实话,如果场地小,批量小,桌面式还是不错的(电工都有动手能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牌子型号的,多少钱出

羽盛。三面料位。伺服丝杆的那种。坐标无锡江阴,有兴趣带板来机。详细私信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羽盛。三面料位。伺服丝杆的那种。坐标无锡江阴,有兴趣带板来机。详细私信我吧 ...

你可以发个照片看看么,还有什么价位呢

网友:
常衡在长沙,我去他们公司看过。我有一台桌面式的丝杠机器,需要有耐心调试,调好了还是能贴0402,但是速度不快。贴0603没点问题,能直接飞行视觉。因为上位机使用的是opencv做的,对mark点的识别还是不如大机器,每次带来误差都是mark识别导致的,所以贴0402的时候需要mark之后看几个元件是否在正中心,不在就得加点补偿,否则会偏。

网友:
如果没时间自己亲自贴件及调试,就省省吧

网友:
人工成本高,手工焊用的是工人成本,小贴片机用的是工程师成本
我也有一台小贴机,贴了好好多0603的板子,真的是人伺候机器,不过如果你想研究运动控制,这是个不错的切入路径

网友:
我這裡是用正邦的ZB3245TS帶視覺的,主要是用來做前期樣品評估(EVT),自己打馬上知道結果。棘手的打QFP/64/100要檢查一下。0805/0603沒問題。
確認沒問題,DVT/PVT因為會換0402或0201那類小元件,還是給專業廠做方便。但是速度一定要調慢,貼的品質才能維持。這是桌面機的軟肋。

可以買ZB3545TS 那個用絲桿+4頭應該會好一點。我用ZB3245TS雙頭,一頭阻容,一頭IC,早知道就用四頭的。
正邦我用3年多,不覺得難伺候,保養上沒啥問題。機器也不會很佔位。公司菜鳥工程師教一下就會用了。

怎樣都比人工好........除非你家人工便宜。

网友D:
我有台常衡的28小型的,用了3年,质量还可以,现在买了常衡538大的,准备把小的转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台常衡的28小型的,用了3年,质量还可以,现在买了常衡538大的,准备把小的转让。 ...

转让价格多少?

网友D:
我买过来是2万元,现在2000元转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过来是2万元,现在2000元转让

能正常工作否?联系电话多少?

网友:
贴阻容湊合。芯片一个都不叫他贴,反正量也不多,2个人,配合一下贴个样板。一个上午10片样板就出来了。如果人工,会很累,一上午还不一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过来是2万元,现在2000元转让

价格合适,有购买意向,请发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过来是2万元,现在2000元转让

我也有意要,买来玩玩。呵呵,台一下杠加200。

网友E:
正邦的就是常衡的机器,我之前就是从正邦买的机器,买过来就是常衡的机器,连薄膜面板都没换,机器上面写着常衡的机器
评价一下常衡的机器;
16年5月份买的机器;基本上每天都在用,都是贴20~30片的量的板子,买的不带视觉的,16000多好像;JUKI的贴片头换过一些,还有气泵坏过,买了一个。现在用下来还可以的;虽然可以支持芯片贴片,实际上芯片都是手工放的。
现在如果要买的话建议带机器视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正邦的就是常衡的机器,我之前就是从正邦买的机器,买过来就是常衡的机器,连薄膜面板都没换,机器上面写着 ...

我到目前为止,换了拉针(因为拉针容易弯)和吸嘴,没换过其他任何配件。上班时间基本上有5个小时的工作。
如果不嫌麻烦,这个机器还是不错的,唯一的问题就是拉带上料。
所以现在换机器也是换他们家的(飞达上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到目前为止,换了拉针(因为拉针容易弯)和吸嘴,没换过其他任何配件。上班时间基本上有5个小时的工作 ...

是的 拉带上料挺麻烦的,飞达上料方便,就是3 5百一个飞达比较是一大笔费用,买齐飞达需要1万多的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 拉带上料挺麻烦的,飞达上料方便,就是3 5百一个飞达比较是一大笔费用,买齐飞达需要1万多的费用 ...

是的,我买的飞达都是360元一个;28个飞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到目前为止,换了拉针(因为拉针容易弯)和吸嘴,没换过其他任何配件。上班时间基本上有5个小时的工作 ...

我的送料器,不是机头拉料。貌似先进些。

网友F(2019-08-21):
引用 网友E:
正邦的就是常衡的机器,我之前就是从正邦买的机器,买过来就是常衡的机器,连薄膜面板都没换,机器上面写着 ...

可是正邦的机器  长横没看到有 我看到的都是那种很大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是正邦的机器  长横没看到有 我看到的都是那种很大的机器

我估计正邦就是个代理,就算自己能做贴片机规模也不能和常衡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