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机、运动控制方面的书籍或学习经验

楼主(2019-02-22):
最近在做医疗自动化设备,但对电机、运动控制这一块很不熟悉,比如编码器设置,直流有刷电机的参数,步进电机,怎么配置电机和移动位置的关系等等都不是很明白,请教论坛里面的大神,有没有这方面的书籍可以推荐,或学习网址,渠道之类的推荐?想系统的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各位大神们是怎么过来的啊?

网友A:
有本书,可以看看,《30天运动控制从入门到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本书,可以看看,《30天运动控制从入门到放弃》

你应该在二楼

网友:
  从老设备旧的控制程序逐步改进。

网友B:
电机驱动和运动控制想做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建议先买些现成的东西用起来,熟悉了再考虑是不是要自己做
http://book.ucdrs.superlib.net/v ... p;fenlei=1817030503
这本书可以看看入个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驱动和运动控制想做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建议先买些现成的东西用起来,熟悉了再考虑是不是要自己做
htt ...

谢谢大佬推荐!!!

网友C:
可以看看李泽湘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李泽湘的书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