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的IO驱动能力真的这么差么?

楼主(2019-02-22):
Iing总片25mA,输入输出都是25mA,那么多IO,根本没法玩啊,四五个LED都满负荷了。
是我理解错了么?求助各位大侠。

更新一下:
上面的说法错了,单个IO的极限是25mA,总片的电流极限是150mA

网友A:
每个IO口的负载最大值是25mA,所有的好像是另外一个参数!!!

网友B:
所有的是 150mA(含CPU自身工作电流),上面不是写得明明白白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IO口的负载最大值是25mA,所有的好像是另外一个参数!!!

不是,我贴的图中最下面一个的意思应该就是所有引脚的总和的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是 150mA(含CPU自身工作电流),上面不是写得明明白白的么?

是的,整片的总电流150mA,包含了IO和CPU自身的。

网友C:
这是MCU,不要把它当功放用,制造商一直在努力降低它的功耗。
25mA输出电流已经很大了,标准CMOS门电路输出电流就±4mA
INJ是端口电压大于VCC或小于GND的反向注入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MCU,不要把它当功放用,制造商一直在努力降低它的功耗。
25mA输出电流已经很大了,标准CMOS门电路输出 ...

25mA是所有IO的总和。单个IO最大只有5mA。
我是看别人用来驱动一堆一堆的东西,还有的认为可以灌10-20mA的电流之类的。就疑惑,手册上的标称难道不应该遵守么?

起源是要驱动5路光耦,想直接带,但是查手册确认下。我还是加一级门电路靠谱

网友C:
引用 楼主:
25mA是所有IO的总和。单个IO最大只有5mA。
我是看别人用来驱动一堆一堆的东西,还有的认为可以灌10-20mA ...

是单个I/O最大电流极限值25mA
不要学那些发烧党,他们都能在喇叭里听出来水电火电的差别,你能吗?

网友:
要大找PIC 单PIN最大2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单个I/O最大电流极限值25mA
不要学那些发烧党,他们都能在喇叭里听出来水电火电的差别,你能吗?

网友:
驱动一个led  如果仅仅用来指示的话,基本上1mA就可以了,甚至不到1mA,

比如3.3v驱动红色led  串1K电阻电流才 1.5mA已经很亮了。实际上我多数时候都串10K电阻。

网友:
不要想当然,要好好理解那是个什么电流。
那个Injected current, 简单地说,是指通过IO口保护电路注入到芯片电源的电流,比如当某一PIN接入超过VDD的电压时(Vin>VDD),就会使该PIN的保护二极管(一般地,对VDD和GND均有,如果你仔细看手册的话,当然有些特殊功能的PIN可能会没有,但手册上会明确说明的)正偏从而电流流入VDD,那个电流就是Injected current
不想好好地看手册,真的不要做电工。

网友:
光耦5ma嘛就够了,可以实测一下开关效果。起码20路光耦啊

网友:
要驅動大電流就用MOSFET/BJT去做,IO就是IO而已,不要為難它。

网友D:
不知道怎么理解?

Total injected current (sum of all I/O and control pins)
总注入电流(所有I / O和控制引脚的总和)

When several inputs are submitted to a current injection, the maximum ΣIINJ(PIN) is the absolute sum of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jected currents (instantaneous values).
当几个输入被提交到电流注入时,最大ΣIINJ(PIN)是该输入的绝对和正负注入电流(瞬时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怎么理解?

Total injected current (sum of all I/O and control pins)

12楼的解释就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