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30 的 RC4引脚配置为输入时,检测RC4引脚为高电平?

楼主(2019-02-22):
使用 PIC16F630I/SL芯片,PIC16F630 的 RC4引脚配置为输入时,检测RC4引脚为高电平,后改为引脚接下拉1k欧姆电阻 还是 高电平;过段时间后,RC4引脚是低电平了,RC4引脚获得高电平后,RC4引脚为高电平?
是不是初始化的时候 引脚是未知电平,不知道为何?

网友:
检查一下是否是复用端口,有比较器或者AD功能。

网友:
是否有开内部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