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对USB转232支持不佳,偶尔分包错误,求解?

楼主(2019-02-22):
QT版本:5.12
我电脑是硬件232接口,测试没问题的,笔记本和其他台式机用的USB转232线。
软件有信息输出,使用USB转232时,常出现分包错误,即1个包断开。
有CP210x/FT232,都有概率出现分包不正确。
代码中分包方式是判断缓冲区长度,不变时100ms超时。
这个是什么原因,都怎么解决的?

网友:
加大超时(PC端定时精度没这么高,另外负载高点调度可能就超过100ms了)或按应用协议解析

网友:
可能是USB-232本身硬件问题造成的分包,在发送或接收包比较长时,会出现,我在具体的项目中也遇到过,暂时无解,怀疑可能是硬件芯片的缓冲区太短导致,但也无法通过什么工具软件来调整,只能从通讯另一方着手设定超时时间来把分包的数据帧再组合成一帧。

网友:
可以根据数据最长长度,重新设置下超时判断。

网友:
楼主的通信纯靠超时断帧?

网友:
连续发数据,从0x00 发到0xff,不断循环,看发到哪里断流,测出数据包最大长度和数据分包间隔,然后软件数据分包

网友:
你可以试用单片机发送,不用电脑发送看情况是否好转,windows系统不实时

网友:
这需要你自己的程序容错。就是纯232,也可能受到干扰,造成数据丢失或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