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耦的限流电阻大家是怎么取的啊?

楼主(2019-02-22):
论坛上也拜读了不少帖子,但是对光耦的输入电流应该怎么配还是一头雾水。
手册上写的,最大50mA,这个肯定不能超过

大家都至少入端是发光管,于是,电流大了容易老化等等说法就出来了,
手册也就给了一个极限值50mA,没有给出一个推荐值或者最优值,唯一能看到的是在某个测试条件中看到一个10mA时,压降1.2V

中间有一个电流传输比,指标中,1mA的指标都有,那意思是说1mA都可以正常工作?

可问题来了,既然是发光管,那么电流大了不好,小了就不怕发光不良么?

各位,你的光耦输入限流咋弄的啊,多大的电阻啊?

更新第一张图

网友:
同等大神科普。。。。

网友:
除非有特殊说明,一般取5~10mA没有问题
这个电流不能取小了,曾经有个朋友公司的工程师把光耦的电流取小了,然后到冬天的时候通讯都挂了.....那酸爽

网友:
额定50mA的,取50%实用是相当安全的。

网友:
一般10mA,不过要注意电阻功率

网友A:
3楼说的我就犯过在广东测得好好的,去到北方就不通讯了。

网友:
10ma的led发光感觉亮的很了。

网友:
我一般取6-8ma

网友:
有好多的因数需要考虑吧,比如功耗,环境的温度,负载端需要的电流(电流传输比)这些吧。

网友:
另外还要看看温度特性,某些型号,低温特别差,所以驱动电流最好大点

网友:
一般取1/3的电流,15mA左右

网友:
这个不是应该根据实际电路来计算,再取合理值

网友B:
我一般取得2ma,赶紧改一下,估计以后要在低温环境下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楼说的我就犯过在广东测得好好的,去到北方就不通讯了。

不做高低温试验吗

网友:
10mA比较合适,太大了会不会老化比较快。

网友:
现在是5ma,以前用过2ma的,却是不稳定,还好那次没有量产

网友:
焊个可调电阻串个电流表测应该可以

网友:
5V环境下一般用470R限流电阻, 超过10ma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取得2ma,赶紧改一下,估计以后要在低温环境下用到

2ma是真的太低了

网友:
一般取5—10mA

网友:
这玩意不应该先根据实际需要按照电流传输比计算么,留够裕量的情况下尽量降低电流

网友:
一般取5mA

网友C:
我用EL357高CTR的那种,其实2mA足够安全了。
标称CTR是200%起,2mA比5mA差不多损失一半CTR(准确的说是降到70%,1mA时降到40%左右),也有100%,接收端再给10倍余量,收到0.2mA就饱和,算下来接收端的负载电阻是15K(对3.3V)足够了~
只要厂家给你标了不同前端电流下面的CTR曲线,就表示你可以用更低的前端电流,只要给自己留够余量就行

网友D:
参数就是器件的特性值,表示器件的能力大小。光耦可用于信号隔离,还可用于功率隔离。

用于信号隔离,只要信号能正确传输,电流当然越小越好。

用于功率隔离,当然电流越大越好。

网友E:
哈,2ma,后端上拉电阻搞到20K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2ma,后端上拉电阻搞到20K

一些很老的光耦,根本不给你标在前端电流很低的情况下对应的CTR数据,也就是不准你这样使用。
但是新一些的高CTR的光耦,确实给你标出了各种前端电流下面的CTR衰减程度,所以你可以选择合适的前端电流,只要后端的上拉电阻也随着变化就没问题。
EL357甚至标出了0.5mA前端电流的CTR参数(差不多是标称值的30%,标称值是按5mA前端电流计算的)
也就是说前端电流0.5mA,那么后端电流只剩0.15mA,再给自己留点余量,打个对折,只用0.07mA,那么上拉电阻用47K或者更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EL357高CTR的那种,其实2mA足够安全了。
标称CTR是200%起,2mA比5mA差不多损失一半CTR(准确的说是降到 ...

是我理解错误了吗?我在看TLP187的手册,CTR指的就是Ic/If吧?从上面的曲线看,CTR没见到小于100%的,Ic随时都大于If啊!

这个图的意思是这个吗?当输入端是If=2mA时,Ic是60mA,这个60mA指是CE的最大电流?配的上拉电阻合适时即可达到?

还发现TLP187在10mA的指标时标注是 “饱和”,If端是LED,达到饱和的意思是亮度到达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数就是器件的特性值,表示器件的能力大小。光耦可用于信号隔离,还可用于功率隔离。

用于信号隔离,只要 ...

嗯,我用TLP187这款是功率隔离的,而且很郁闷的是,目前都还不知道光耦出去的是驱动什么...
而我目前游纠结于另外一个,用的STM32的MCU(这个问题另外成帖了,讨论清楚了),所有IO的总电流有一个150mA的极限。
输出的电流如果是10mA,多带几个,其它电路的余量就太小了。我很想取小点,但是坛上有人提到低温时,性能又受到影响。
看来也许只有平衡下,路数和电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理解错误了吗?我在看TLP187的手册,CTR指的就是Ic/If吧?从上面的曲线看,CTR没见到小于100%的,Ic ...

你这个TLP187是专门的达林顿管输出的大电流光耦啊,又不是普通光耦。这个要一块多钱一片的,相当于4个EL357了

网友:
使用手册中举例的就可以~~

网友:
(V-Vf)/r  = I ,再看看曲线满不满足CTR的要求

网友(2019-04-16):
引用 网友C:
我用EL357高CTR的那种,其实2mA足够安全了。
标称CTR是200%起,2mA比5mA差不多损失一半CTR(准确的说是降到 ...

请问下 这个357还能批量用在   3.3V供电的单片机上吗?     之前AVR上是能用,现在新产品准备换ST 的MCU,这款5V的光耦还能用吗?
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推荐   谢谢

网友:
我一直5mA

网友:
我一般取10m A左右。

网友:
看到一些成品最小也要10mA

网友:
5-10ma光耦会不会有明显发热?

网友:
也要看应用场合,通信隔离常见情况还真在10mA左右,开关电源基本都是1mA附近

网友:
EL816  作为通讯使用,一直都是2mA,  2mA时候的CTR是   200~400%,只要计算好,高低温测试好,完全没问题。

网友:
一般都10mA吧,关键还要看光耦三极管的放大系数和上拉电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