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EasyFlash在UCOS中的移植心得

楼主(2019-02-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spi_lock 不需要用到调度锁。

网友:
我最近也把4.0移植到项目上,但是发现KV值不能存储太大,测试发现一个结构体大小2806byte,存储时返回成功,但是读取时,发现为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时间帮你测试下这个问题,感觉4.0版本有bug,正式项目得谨慎

我的配置参数:
#define EF_ERASE_MIN_SIZE    (4 * 1024)
#define EF_WRITE_GRAN    32
#define ENV_AREA_SIZE (25 * EF_ERASE_MIN_SIZE)
实测发现:ef_set_env_blob函数 单个参数最大存储为2047bytes,超过就会提示:Error: The ENV (@0x001DD084) CRC32 check failed!

以下是print env参数:
cli printenv
test=0
__ver_num__=blob @0x001DD080 4bytes
devobj=blob @0x001E087C 800bytes
sysruninfo=blob @0x001E0BCC 248bytes
zienode=blob @0x001E1050 2047bytes

你那边可否也验证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配置参数:
#define EF_ERASE_MIN_SIZE    (4 * 1024)
#define EF_WRITE_GRAN    32

直接规定单个<2048以内就好了。
超过的要分开存。
毕竟这种情况很少

看看还有没有其它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