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控制板流水灯点起来了,极具可玩性

楼主(2019-02-22):
zynq控制板流水灯点起来了,入门有点门槛,此板和其他开发板如米尔、zedboard硬件不一样,而且我没有任何FPGA基础
在阅读了非常多的文档教程后,才修改出了能跑的裸机流水灯,下面总结一下:
1. 修改boot启动模式,板上默认为nand启动,将背面的R2584替换到R2577,就修改为了SD启动

2. 搭建开发环境,我选择了linux下的 vivado 2018.03,方便以后进行linux开发
这里直接从官网下载web_installer,安装比较容易

剩下的就是 新建工程->添加ip核->约束引脚->综合->生成bit文件->导出硬件->打开xsdk->新建fsbl->新建gpio_test->编译->生成BOOT.bin

将BOOT.bin放入sd卡,板子就能启动了

工程在此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2t_40L7UzzuPFKAgGgnnQ
提取码:4mai

网友A:
楼主挺厉害的,这么快就跑起来了。有哪些有用的文档可以介绍下,下面也会用这个了

网友B:
每次都要搞到卡里,太麻烦了,试试uboot 的tft下载执行啊,哈哈

网友C:
有apu,有fpga,用来点灯,太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apu,有fpga,用来点灯,太浪费了。

一个灯不够,那就点两个灯,两个灯不够那就加上呼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apu,有fpga,用来点灯,太浪费了。

让点灯速度更快

网友:
楼主讲讲探索过程吧

网友D:
谢谢楼主,终于等到您了

探索这个太费硬盘         vavido 太庞大了

网友E:
fpga部分的代码也是放在sd卡里面?

网友F:
真速度啊。这东西二手好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挺厉害的,这么快就跑起来了。有哪些有用的文档可以介绍下,下面也会用这个了 ...

主要是官网的ug系列,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都要搞到卡里,太麻烦了,试试uboot 的tft下载执行啊,哈哈

嗯,接下来跑linux,挂NFS

楼主:
引用 网友E:
fpga部分的代码也是放在sd卡里面?

是的,不需要JTAG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终于等到您了

探索这个太费硬盘         vavido 太庞大了

我分了 100G 进去了,暂时够用

网友:
楼主很有专研精神啊,顺便问下这个板子的pcb是几层板的?楼主搞定的话,可以打样些新板子来福利网友

网友G:
楼主对zynq平台的linux驱动编写有研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对zynq平台的linux驱动编写有研究么?

还没,刚开始研究FPGA,任重道远

网友H:
恭喜楼主,我的板子还在那里吃灰。

网友:
恭喜楼主,能入门就是成功的一半了

网友:
气死了,有个项目用这个ZYNQ7200,我刚刚把原理图画好,PCB布局3D模型都建好了,我被从项目中踢出去了

网友:
门槛高,要会移植boot,linux,verilog。难倒一堆电工

网友:
新版本也是虚拟linux使用的吗

网友:
我买的看起来差不多,结果一看是全志的H3,后来转手卖了

网友I:
这东西自己玩 真不如买个开发板。 如果是生手,别折腾这东西。

网友A:
不需要研究linux的。直接用xilinx的SDK开发就行了。就像写裸机程序一样。我的板子快到了,这周也开始弄起来。
希望我的千万不要是全志H3的。

网友:
哪里能买到这块板子啊?

网友:
楼主能开个帖子分享下自己的探索过程,也算是给自己学习fpga的一种巩固,我们都买了板子跟你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研究linux的。直接用xilinx的SDK开发就行了。就像写裸机程序一样。我的板子快到了,这周也开始弄起来 ...

共享下购买链接?

网友:
这个是矿机的控制板么?

网友(2019-04-03):
引用 网友I:
这东西自己玩 真不如买个开发板。 如果是生手,别折腾这东西。

和开发板没什么不同

网友:
暂时没有调试器。是否直接将你压缩包里面的BIN文件,拷贝到TF卡里面,改了电阻,插上去就可以运行了

~~~~~~~~~~~~~~~~~~~~~~~~~~~~~~~~

直接拷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做个教程啊,

网友:
知道原始rom的初始登陆密码吗?

网友J:
我的板子是EBAZ4205,一开始没注意直接拷贝LZ的BOOT.bin到SD卡起不来。
电阻也改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的板子是EBAZ4205,一开始没注意直接拷贝LZ的BOOT.bin到SD卡起不来。
电阻也改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需 ...

sd卡确定是fat32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sd卡确定是fat32吗?

确定是FAT32

网友(2019-06-09):
楼主的板子多少钱买的?准备用来实现哪些功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恭喜楼主,我的板子还在那里吃灰。

吃灰,还不送人啊

网友:
大神可以讲下,这个板子, zedboard 上的那些实例(52个?),哪些常用的可以在上面跑的。

网友:
跟大家说明一下,我的板子可以tf卡启动了。之前用的windows自带的程序格式化的不行,后来在linux下用fdisk重新格式化就可以了。

网友(2019-09-09):
引用 网友F:
真速度啊。这东西二手好便宜

二手多少钱一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接下来跑linux,挂NFS

在fpga里面跑linux么

是哪个版本的linux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