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 Vivado_2017.4 的 license ?

楼主(2019-02-22):
哪位坛友有 Vivado_2017.4 的 license ? 能否分享一下,多谢。
在搞 Zynq,头都大了。

网友:
一般用免费版就好了,就是芯片会限制一下,但一般用的zynq都能用。用到高端的可以跟厂家谈。

网友:
你试一下看看
attach://450418.rar

网友:
用2018版的吧!高版本的综合快点。

网友:
2017.3的那个就能用。。一直到2018.3都支持

网友:
我刚从NI网站上下载的Vivado_2017.2, 是免license的,安装完成,占了C盘30多G空间,太吓人了.

网友:
正巧我有

网友:
空间吃不消,对处理器和内存要求也越来越大了!

网友:
2018的SDK有时候会自动关闭,莫名其妙。
2017.4兼容性非常好。

就跟keil 5.23一样很稳定,后面的都有问题。。
这个就是2017.4的。

楼主:
找到一个 license 文件,能用。用了一段时间,没发现问题。 Vivado 2017.4 和 2018.1 都能用。

网友(2019-09-21):
多谢各楼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