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刚买的充电器,价值72.9元,可充镍氢、锂电

楼主(2019-02-22):
儿子玩具都是用的五号或者8号电池,为何不普及使用18650呢?买电池送到充电器太垃圾了,又参考了下莫大发的几个贴,偶然发现了这款充电器,决定买来拆开给大家看看值不值
1、输入电源:AC 电源线110-240V 50/60Hz (标配内置电源) / DC 12V 1A (选配)
2、输出电压:  DC 4.2V for Li-Ion
DC 4.35V for IMR
DC 3.65V for LiFePO4
DC 1.48V for NiMH/NI-Cd
3、输出电流:  Li-Ion/IMR/LiFePO4 2000mA*1(仅限第四通道), 1000mA*2, 500mA*3  500mA*4  NiMH/NiCd: 1000mA*2, 500mA*3  500mA*4
4、恒流,恒压充电,截止电流:<100mA;
5、空载待机电流:<15.0m A;

楼主:
儿子玩具都是用的五号或者7号电池,手指太粗按偏了

网友A:
我现在发现,好的充电器,涉及很多综合的指标。

我认为宜家12路的199元充电器是完美的。其它包括松下爱老婆最新的CC55C都是很多缺陷。

网友:
几十元钱,很值啊。

网友:
也刚好买了MiBOXER C4,就差不带放电功能,参数很齐,刚到货舍不得拆,网上也没翻到拆机的,先用着吧

网友B:
lz这个不带内阻测量功能,就4通道可以2A电流充电,不过价格实在,同样支持AC220V及DC12V ,价位稍高的Lii-500就带放电功能,不过要12V2.5A电源配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发现,好的充电器,涉及很多综合的指标。

我认为宜家12路的199元充电器是完美的。其它包括松下爱老 ...

这个没有温度检测,不知道有没有di/dt检测,如果有就完美了,希望有吧,主要是功能很全,什么电池都支持所以下手了

网友C:
这做工用料很实在了,完全对得起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个不带内阻测量功能,就4通道可以2A电流充电,不过价格实在,同样支持AC220V及DC12V ,价位稍高的Lii-500就 ...

你说的Lii-500不支持磷酸铁锂,所以没下手,放电功能很少用,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做工用料很实在了,完全对得起价格

我觉得也是,看着用料一看就是国产的,不知道为啥总有TB商家说是进口的

网友B:
这些都是国内,大部分深圳做的,供国外市场的货,国外市场需求大,国内也慢慢发展了就直接卖国内,不过说明书及插头都是欧标美标的

网友D:
请问购买链接?正好需要一个,怎么我看的都是90多的呢

网友E:
那四条弹簧就直直的焊在PCB上也不钻个孔穿过,日后可能会松掉。

网友F:
过年后入得LII-500,78元。镍氢电池内阻测量测不了,新买的电池一个内阻46mR其他三个都是52mR,老电池都是52mR。放电功能都是先充满在放电的相当于测试容量。电池充满后隔天再次充电约十来分钟就提示充电结束。磷酸铁锂电池好像很少就没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是国内,大部分深圳做的,供国外市场的货,国外市场需求大,国内也慢慢发展了就直接卖国内,不过说明书及 ...

是的,说明书有两面,分别是中文和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购买链接?正好需要一个,怎么我看的都是90多的呢

淘宝搜索一下这个型号,按价格排序一下就有了,这个价格还是包邮价,为避免广告嫌疑链接发你私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四条弹簧就直直的焊在PCB上也不钻个孔穿过,日后可能会松掉。

想法总是好的,国内做的东西不要要求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过年后入得LII-500,78元。镍氢电池内阻测量测不了,新买的电池一个内阻46mR其他三个都是52mR,老电池都是52 ...

本来我也想买这个型号的,如果我们这两款充电器的功能融合到一起就完美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想法总是好的,国内做的东西不要要求太高了

这个要楼主你在焊盘背面再拍一张图,有一种焊接钢丝的方法不是直接折成弯钩插孔中焊接,因为这样弹簧要靠定位工装对准或人工小心的调整。而是采用折一下再折回来,然后再折平的方式。多折的部分就塞进一个扁平的孔,可以保证一定的垂直度。这种方式你在弹簧测看,以为是直接焊在上面的。

网友H:
我用的明智,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楼主你在焊盘背面再拍一张图,有一种焊接钢丝的方法不是直接折成弯钩插孔中焊接,因为这样弹簧要靠 ...

倒数第二张图能差不多看出来和你想的不一样,懒得拆了,等掉了以后我再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明智,感觉不错

看起来也不错,还有款彩色TFT屏的却只能充一路,应该做成可级联的。宣传还说采用了负压差判停,真是高级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起来也不错,还有款彩色TFT屏的却只能充一路,应该做成可级联的。宣传还说采用了负压差判停,真是高级 ...

负delta判断法是对于镍氢还是镍铬的充满判断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负delta判断法是对于镍氢还是镍铬的充满判断的吧

是的,这种是比较科学的方法,我严重怀疑我的充电器没有这个

网友I:
这个就需要楼主验证了, 我用过这种摸样的充电器, 直接把我松下充电电池充漏液了, 吓得我现在只敢用 IC9 和三洋TGR01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就需要楼主验证了, 我用过这种摸样的充电器, 直接把我松下充电电池充漏液了, 吓得我现在只敢用 IC9 和 ...

竟然能充漏液 这是电池有问题吧。要是充电器问题,那就是太次了

玩具车用的那种电池组的充电器,大伙有没有好用的给推荐一个,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竟然能充漏液 这是电池有问题吧。要是充电器问题,那就是太次了

玩具车用的那种电 ...

绝对充电器问题, 充电器是广州一展会买的, 后来那几个松下电池放ic9上充电没问题, 容量也还够.

锂电池充满好判断, 所以基本基本可以随便用, 镍氢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就需要楼主验证了, 我用过这种摸样的充电器, 直接把我松下充电电池充漏液了, 吓得我现在只敢用 IC9 和 ...

你说的是我买的这样的充电器?电路是否一样?还有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就需要楼主验证了, 我用过这种摸样的充电器, 直接把我松下充电电池充漏液了, 吓得我现在只敢用 IC9 和 ...

所以,我一直认为,不能买DIY性质的充电器。

连松下爱老婆的急速充电器我都不满意。

只有宜家199元的12位0.1C充电器才能满足我苛刻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种是比较科学的方法,我严重怀疑我的充电器没有这个

你怎么感觉到的?

楼主:
说明书里面没有写,如果真是这样,肯定会作为一种黑科技卖点写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负delta判断法是对于镍氢还是镍铬的充满判断的吧

宜家19.9元的USB两节充电器,就有负delta判断。问题是:无法有效判断费非正常电池。

宜家199元12节的,除了负delta,还有零delta。可以非常可靠的判断非正常电池。

网友:
哪里有售?

楼主:
淘宝买的

网友:
Lii-PD4和Lii-500基本是相同的,LCD显示支持镍氢和锂电,只是前者有AC输入,后者有移动电源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