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两个TFT液晶多路电压产生电路,请朋友们分析下优缺点

楼主(2019-02-22):
这两个电路都有人在用,就是不知道哪一个更稳定一些,请朋友们帮着分析下

网友:
稳定性应该都差不多.还是看成本和PCB面积吧

网友:
用过TPS61040,还好,没啥毛病

网友A:
图1那个电路没用稳压二极管,-7V和16V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B:
除了主电压,没搞明白其他几个输出电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了主电压,没搞明白其他几个输出电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倍压,整流 分压。最好加稳压管稳压好点

网友:
这些都是淘宝上廉价驱动板的电路, 就是利用背光升压电路的PWM 波形产生倍压和负压, 只能说是能用;

好的电路是一片 LM324 ,对负压,正压,作稳压处理

网友D:
都很烂,为了节省成本设计出来的电路。楼主的项目成本扣的没那么死的话,建议上一个TFT专用的多路电源产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很烂,为了节省成本设计出来的电路。楼主的项目成本扣的没那么死的话,建议上一个TFT专用的多路电源产生 ...

可以的,还请你能给推荐个专用的多路电源产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那个电路没用稳压二极管,-7V和16V是怎么得到的?

这个用的电阻分压吧!

网友:
下面的电路看到昆仑通态的HMI再用的,昆仑通态没有稳压管,就电阻分压一下

网友:
液晶屏VGH,VGL电压好多这么用

网友:
有专用IC。就几块钱

网友:
这几个电路都不好,为啥不用稳压二极管直接把电压钳位

网友E(2019-04-17):
1经典些,没问题
1.D2/3换成肖特基bat54s
2.c5/10换成104 x7r
3.c6/7/11/12全部用105/50v x7r,有条件7/12分别并再大一些容量,规格可x5r
4.r5/8分别换成6.8v/16v稳压管
5.r4/7换成2k/5%

网友:
6.d3的下端接DC/DC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经典些,没问题
1.D2/3换成肖特基bat54s
2.c5/10换成104 x7r

你是高手!

网友(2020-11-08):
引用 网友C:
倍压,整流 分压。最好加稳压管稳压好点

不加稳压管不行的

网友:
个人觉得1 好点 经典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