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虚拟机的瘦身之法?

楼主(2019-02-22):
越用越大,如何把这个给关闭了,硬盘撑不住了啊。。。。。

网友A:
@ECHO OFF
IF %1#==# GOTO END
IF %1=="" GOTO END
ECHO 路径:%1
SET VDM="D:\Program Files\Vmware\vmware-vdiskmanager.exe"
SET SRC=%1
REN "%SRC%" tmp.vmdk
%VDM% -d tmp.vmdk
%VDM% -R tmp.vmdk
%VDM% -k tmp.vmdk
%VDM% -r tmp.vmdk -t 0 "%SRC%"
DEL tmp.vmdk
ECHO 完成
PAUSE

将以前内容 保存为 vdiskmanager.bat  ,  将里面的vmware-vdiskmanager.exe路径改为你的实际路径

然后打开命令行窗口,     vdiskmanager.bat  d:\你的虚拟机硬盘文件路径\xxx.vmdk      回车执行

等待硬盘收缩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HO OFF
IF %1#==# GOTO END
IF %1=="" GOTO END

您这是直接把VMDK文件干掉了啊?下次不就不能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这是直接把VMDK文件干掉了啊?下次不就不能用了?

谁说是干掉了..没试过...就别乱评价

网友:
在vmware虚拟机中可以直接对虚拟机瘦身,注意:操作时被瘦身的系统不要运行。
我刚才去将win7瘦身了一下,从60多G缩小到了19G

网友:
虚拟硬盘,可以设置为瘦的,或者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HO OFF
IF %1#==# GOTO END
IF %1=="" GOTO END

VBOX呢 有办法吗

网友:
如果是一个固定的系统和工具,可以把硬盘设置为  独立 非永久
这样你的所有对这个磁盘的操作在“关机”后会丢掉,系统不会有变化,个人文件可以用另一个盘或共享文件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是干掉了..没试过...就别乱评价

试了一下,结果虚拟机挂掉了。。。。 ,,,可能是我没操作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结果虚拟机挂掉了。。。。 ,,,可能是我没操作对?

即然怀疑, 为何不备份呢

你这是分散多个磁盘文件的...应该全部都收缩一遍才行吧

网友B:
楼主看一下我5楼的方法,比较简单的,点两下鼠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一下我5楼的方法,比较简单的,点两下鼠标即可

按您上面的提示点了两下鼠标,感觉没有太大变化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您上面的提示点了两下鼠标,感觉没有太大变化啊?

你看当前大小是13.4G,不知道你原先是多少,如果原先运行比较久,那个数字久会比较大,这样瘦身就很有效,当然如果你是刚安装好系统,这样瘦身就没啥效果,因为刚装好本来就没多少可以缩小的。
我的win7用了比较久,60多G了,这样操作后就变为19多G。

网友:
这个东西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