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iesigner 18做原理图时选择多个对象异常退出

楼主(2019-02-22):
在用AD18画原理图时,用鼠标刚刚划拉选中多个对象,还没进行下一步操作,AD18就异常退出了
请问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我后来卸载了AD18安装了AD19也是这个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退出前后是否有显示什么提示信息?

网友:
之前有遇到过放置器件就报错,后来网上搜索提示信息后说是内存冲突,找到我的电脑-->右键属性--->点高级系统设置-->点高级-->性能栏点设置-->点数据执行保护-->选“为除下列选定程序之外的所有程序和服务启用DEP-->点应用-->退出-->关机重启AD